[LKS32 软件]
基于凌鸥LKS32C306 MCU的智能家居灯光控制系统

楼主(2024-10-15):
凌鸥LKS32C306 MCU 是一款高性价比的 32 位 ARM Cortex-M3 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家居自动化、物联网等领域。本项目展示如何使用 LKS32C306 MCU 实现一个智能灯光控制系统,通过按键和串口指令控制灯的状态,并支持定时熄灯功能。

系统概述
  • 主要功能

    • 按键切换灯光开关状态
    • 通过串口接收控制指令
    • 实现定时熄灯功能
    • MCU 在非操作时进入低功耗模式
  • 硬件组成

    • MCU:LKS32C306
    • 按键模块
    • LED 灯
    • UART 串口模块

硬件连接
  • 按键与LKS32C306连接
    • 按键 -> GPIOA.0
  • LED与LKS32C306连接
    • LED -> GPIOB.0
  • UART与MCU连接
    • RX -> UART1_RX
    • TX -> UART1_TX

代码实现
#include "LKS32C306.h"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0
#define BUTTON_PIN GPIO_PIN_0

volatile uint8_t led_state = 0;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static uint32_t counter = 0;
    counter++;
    if (counter >= 5000) {  // 5秒自动熄灯
        GPIO_ResetBits(GPIOB, LED_PIN);
        led_state = 0;
        counter = 0;
    }
}

void GPIO_Ini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初始化按键输入
    GPIO_InitStruct.Pin = BUTTON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初始化LED输出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void UART_Init_Config(void) {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9600;
    UART_InitStruc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_InitStruc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_Init(UART1, &UART_InitStruct);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led_state = !led_state;
        if (led_state) {
            GPIO_SetBits(GPIOB, LED_PIN);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B, LED_PIN);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ART_GetITStatus(UART1, UART_IT_RXNE) != RESET) {
        char command = UART_ReceiveData(UART1);
        if (command == '1') {
            GPIO_SetBits(GPIOB, LED_PIN);  // 打开灯光
            led_state = 1;
        } else if (command == '0') {
            GPIO_ResetBits(GPIOB, LED_PIN);  // 关闭灯光
            led_state = 0;
        }
        U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1, UART_IT_RXNE);
    }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GPIO_Init_Config();
    UART_Init_Config();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1ms 中断

    while (1) {
        __WFI();  // 等待中断,进入低功耗模式
    }
}
代码解析
  • 按键控制:通过中断检测按键状态,每次按键触发切换灯的开关状态。
  • UART命令控制:接收'1'和'0'指令控制LED的开关。
  • 定时熄灯功能:使用SysTick定时中断,每5秒自动关闭灯光。
  • 低功耗模式:在主循环中调用__WFI(),等待中断时进入低功耗模式,节省能耗。

项目效果
  • 按键控制:用户按下按键后,LED切换开关状态。
  • 串口指令控制:通过串口发送1或0指令实现灯光的开启和关闭。
  • 定时熄灯:LED开启后若无进一步操作,5秒后自动熄灭。

优化建议
  • 蓝牙扩展:增加蓝牙模块,支持远程灯光控制。
  • 自适应亮度调节:结合环境光传感器,实现智能亮度控制。
  • 多灯控制:扩展GPIO口,实现多个灯的独立控制。
  • 语音控制:结合语音识别模块,提升智能化体验。

网友A:
这个定时熄灯功能不错,家里的小夜灯可以用这个思路。

网友A:
按键和串口控制都支持,很适合实际应用。

网友B:
有没有试过把这个项目移植到LKS32其他型号上?

网友C:
把蓝牙加进去就完美了,手机控制更方便。

网友D:
低功耗模式用得好,MCU闲置时省电很关键。

网友E:
代码逻辑清晰,一看就懂,给个赞。

网友F:
5秒熄灯时间固定的,能不能做成可调的?

网友G:
凌鸥的芯片稳定性怎么样?有没有人用过一段时间了?

网友H(点评):
很稳定,国内很多知名的企业都在稳定出货

网友I:
这个代码还能支持PWM调光吗?

网友J:
我正好在找灯控方案,这代码简直太及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