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BLDC电机霍尔检测是否准确?

楼主(2024-10-15):
最近调试BLDC项目时遇到一个问题,使用有感方案控制电机运行进行位置控制,调试过程中发现使用6步换相法驱动电机,偶尔发现电机启动不了1、分步驱动电机 CA->CB->AB->AC->BC->BA,发现在驱动BA时霍尔值没有变化,因此推测霍尔传感器和电机磁环(电机转子位置)对应不太好
2、使电机匀速运转,用示波器抓取三相霍尔信号,发现波形间隔不太均匀,有的间隔相差数倍

3、基于测试2,想进一步找到霍尔传感器与电机转子的具体位置关系,手动转动电机转子,抓取电机线圈ABC三相的线电压(正弦波)和霍尔信号(方波)如下图,根据下图可以看出电机转子实际位置吗?若能知道实际位置就可以对比调整霍尔传感器的位置了,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A(2024-12-14):
用于具有逐周期堵转电流限制器的 BLDC 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