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vet6串口怎么设置数据位为5,6,7位

楼主(2024-10-15):
(无正文)

网友A:

从你给的控制寄存器字长字段定义来看,数据位只能是8位或9位,不知你串口通讯采用5、6、7位数据的目的是啥?为了使帧长更短节省通讯开销?对于这款MCU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是客户定义的要求可以定义7位和6位

网友B:
配置串口的数据位数参数啊,另外什么应用需要这样配置,基本上都是8位数据位啊。

网友C:
控制器参数还是需要设置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