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英飞凌HSM内核开发-软件工程介绍

楼主(2024-10-15):
介绍

一个具有HSM核心的安全软件解决方案至少由两个项目组成:
一个用于HSM(即“veHsm配置”)。
一个用于主机(即“主机配置”)。
如果主机核心上的软件包含第三个AUTOSAR基础软件(BSW)堆栈,那么必须将Crypto(veHsm)作为接口添加到veHsm。
工程模块
Crc:CRC库在veHsm内部用于计算HSM非易失性存储器内容的校验和。

CryIf:CryIf通过定义CryIf通道将加密作业内部分派给veHsm的不同加密驱动程序。这些通道不必与主机配置中的通道匹配。此外,CryIf还是导出到预配置文件的密钥配置的来源。

Crypto_30_LibCv(也称为Crypto(SW)):表示与加密库vSecPrim接口的加密驱动程序。此外,典型的密钥也在这里建模。

Crypto_30_Hwa:提供可以使用硬件加速执行的加密原语。对于旧版本,硬件加速的加密原语位于vHsm_Hal下。

Csm:用于定义veHsm内部使用的作业。Csm通常仅与某些插件或自定义加密驱动程序结合使用。

Dem_Stub:Dem在veHsm中不直接使用,但一些模块需要将其作为参考。因此,在配置中集成了一个存根。

Det_Stub:Det在veHsm中不直接使用,但一些模块需要将其作为参考。因此,在配置中集成了一个存根。

EcuC:是包含一般参数的容器,如字节序、指针大小等。

Fee:FEE为存储数据提供了一个专用的闪存区域,以持久化方式存储数据。它为上层模块提供了标准化接口。

Fls/vMem:这是硬件依赖的闪存驱动程序,用于读取或写入数据闪存。

MemIf:MemIf(内存抽象接口)提供了一个标准化接口到NvM,抽象了各种非易失性存储器。

NvM:该模块抽象了非易失性存储器(如EEPROM或Flash)的使用,使得所有对NV存储器的访问都是基于块的。

OS (SC1):操作系统(OS)提供了多个任务优先级和加密作业调度选项的可能性。仅提供可扩展性类别1。

Rte(BRE):基本运行环境(BRE)通过提供可配置的BSW调度、临界区管理和为通常由RTE创建的服务层BSW模块创建类型定义,简化了BSW集成。

vHsm:vHsm是veHsm固件的中心模块。它提供了基本配置选项以及安全启动配置容器。

vHsm_Core:是veHsm内部的加密驱动程序,提供安全启动、安全软件下载和veHsm固件更新所需的原语。

vHsm_Custom:是veHsm中的加密驱动程序,允许客户扩展veHsm的功能。

vHsm_Hal:提供特定于平台的功能。

vMemAccM:在Fee和vMem之间提供接口。

vSecPrim:是加密算法的软件库。

总结
veHsm配置由多个模块组成,每个模块都有特定的功能和目的:

加密和校验:通过CryIf和Crypto_30_LibCv等模块进行加密作业的分派和执行。
密钥管理:通过CryIf导出密钥配置。
硬件加速:Crypto_30_Hwa提供硬件加速的加密原语。
内部作业定义:Csm用于veHsm内部作业的定义。
存根模块:Dem_Stub和Det_Stub作为某些模块的参考。
参数和数据存储:EcuC和Fee分别用于存储通用参数和持久化数据。
内存和闪存管理:MemIf和Fls/vMem分别抽象非易失性存储器和闪存驱动程序。
操作系统和任务调度:OS (SC1)提供任务优先级和调度选项。
运行环境和BSW集成:Rte(BRE)简化BSW集成并提供调度和类型定义。
核心功能和安全特性:vHsm、vHsm_Core和vHsm_Custom提供veHsm固件的核心功能和安全特性,允许客户定制和扩展。
平台特定功能:vHsm_Hal提供特定于平台的功能。
接口:vMemAccM在Fee和vMem之间提供接口,vSecPrim是加密算法的软件库。
这些模块共同构成了一个全面的安全软件解决方案,涵盖了从加密操作到数据存储和任务调度的各个方面。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6750998/article/details/141717385

网友A:
这种内核设计模式很少见

网友B:
内核设计复杂了,应用起来也麻烦。

网友C(2024-12-02):
主机配置与HSM配置配合使用,提供主机系统与HSM之间的通信接口。

网友C:
提供与加密库 vSecPrim 的接口,允许进行加密操作。这部分主要负责软件层面的加密算法实现,并支持密钥管理。

网友C:
提供硬件加速的加密原语,可以显著提高加密操作的性能,减少处理时间。它实现了对硬件加速的支持,适用于需要高性能加密操作的场景。

网友D:
这是veHsm固件的核心模块,提供基础配置选项以及安全启动(secure boot)和固件更新的配置容器。它是所有加密操作和安全功能的中心。

网友D:
Crc模块用于计算HSM非易失性存储器内容的校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