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我的AD13不能添加PCB库

楼主(2024-10-15):
我的AD13只能添加原理图库,不能添加PCB库

这里面都加进来了,可是库里面只显示原理图库,不显示PCB库。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封装库,在PCB设计界面,右侧可以看到你添加的库和库里面的封装图

网友B:
安装的时候没导入pcb库吧

楼主: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的时候没导入pcb库吧

不导入怎么安装?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显示那里没勾选PCB库

网友D:
你没选择吧,有三个小点那里,有原理图库,封装库,3d库的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显示那里没勾选PCB库

你说的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选择吧,有三个小点那里,有原理图库,封装库,3d库的选择的

你说的哪三个小点?我怎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