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DC-DC升压电路,FB管脚电压有一个异常脉冲

楼主(2024-10-15):
如下图所示DC-DC升压电路,用数字电位器调节输出,FBX管脚处的网络RW和RH连接数字电位器的两个输出端。
现在的问题是,在输出电压由高电压跳变成低电压瞬间,FBX管教处的电压跳变到4.75V(见下面示波器波形图),而正常的FBX电压为1.6V。导致数字电位器和MCU烧毁(数字电位器和MCU都是1.8V供电)。请问各位大佬,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怎么解决呢?谢谢!
注:输出低电平到高电平瞬间,FBX的电压貌似也会跳变到2.2V。

网友A:
"高电压跳变成低电压瞬间",
"高电压"是多少?
"低电压"是多少?
FBX是电阻分压来的,你突然改变了分压电阻,那这电压自然是会跳变的.

@zyj9490 :对啊,不知楼主去哪了。
在反蚀处加一个限压稳压管或T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电压跳变成低电压瞬间",
"高电压"是多少?
"低电压"是多少?

你好,高电压是36.1V,低电呀是13.6V,输入电压是12V。再更正一个现象:输出电压由低电压跳变到高电压瞬间,FBX没有看到脉冲,FBX保持在1.6V,只有输出电压由高电压跳变到低电压才看到脉冲。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高电压是36.1V,低电呀是13.6V,输入电压是12V。再更正一个现象:输出电压由低电压跳变到高电压瞬 ...

因为输出有电容,充电快\放电慢.
输出电压由低变高时,升压充电很快,FBX就能迅速稳定.
输出电压由高变低时,尽管SW1脚没有升压,但放电慢,FBX就会偏高.

网友B:
输出电压不变,分压系数变小,FB电压升高,这是正常的电路规则。你应该慢慢变小。

网友C:
用数字电位器调整输出
重要的一条是 先上下电阻分压,分压比已设置最高输出电压,然后
数字电位器并联下端电阻,这样即使数字电位器失效 电压也不会输出
过大烧毁后端

网友D:
从高压往低压调时,相当于反馈比从高变到低,反馈失环,误差放大器过载,导致输出电容电压低分压比冲激到电位器二端。正常啊,只能说明调节时间太长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高电压是36.1V,低电呀是13.6V,输入电压是12V。再更正一个现象:输出电压由低电压跳变到高电压瞬 ...

说白了,这是欠阻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