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成功解决STM32-No ST-LINK detected问题!

楼主(2024-10-15):
在使用STM32开发板进行编程时,我们可能会遇到“No ST-LINK Detected”的问题,这通常意味着开发环境无法识别或连接到ST-LINK调试器。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和相应的解决方法。

一、原因分析
接线问题:可能是ST-LINK与STM32开发板之间的连接不稳定或杜邦线损坏。检查连接是否牢固,或尝试更换线缆。
驱动未安装或不兼容:确保ST-LINK的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并且与操作系统兼容。
固件版本过旧:ST-LINK的固件版本可能过旧,需要更新。
软件配置错误:在Keil或其他IDE中,调试器配置可能不正确。
GPIO配置冲突:在程序中可能将用于ST-LINK的GPIO引脚配置为了其他功能,导致无法进行调试。
二、解决方法
方法一:检查硬件连接
确保ST-LINK与STM32开发板之间的连接正确无误。对于没有复位按键的情况,可以手动将复位引脚拉低以模拟复位操作。

方法二:安装或更新驱动
访问STMicroelectronics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最新的ST-LINK驱动程序。
在设备管理器中检查ST-LINK设备是否被正确识别。
方法三:更新ST-LINK固件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工具更新ST-LINK的固件。确保在更新过程中不要断开USB连接。

方法四:检查软件配置
在Keil或其他IDE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调试器,并配置了正确的调试接口(如SWD或JTAG)。

方法五:检查程序中的GPIO配置
确保程序中没有将ST-LINK使用的GPIO引脚(如PA13和PA14)配置为其他功能。如果有必要,修改程序以释放这些引脚用于调试。

三、代码示例
以下是一段示例代码,展示如何在STM32中配置GPIO,并确保ST-LINK引脚未被占用: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PA13和PA14为浮空输入,避免与ST-LINK冲突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while(1) {
        // 循环中可以添加其他操作
    }
}

四、总结
解决“No ST-LINK Detected”问题通常涉及检查硬件连接、安装或更新驱动程序、更新固件以及检查软件配置。通过上述方法,通常可以解决大部分连接问题。如果问题依然存在,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硬件或寻求专业帮助。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66608063/article/details/142772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