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电路lX的大小波问题

楼主(2024-10-15):
1:测试lx出现大小波,增加输入电压到最高,还是会有
2;输出加了电解电容,增大ESR,发现大小波消失了,但是带载0.5A以下会有啸叫声
【有大佬给提意见】】谢谢万岁

网友A:
不懂就问,什么是LX

网友A:
电路控制方法是什么

网友B:
许多使用续流二极管的 DC/DC 当负载轻时电感电容叫叫是正常的。
想不叫得换芯片,得用同步整流的固定开关频率的   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