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带有空片检测功能的APM32使用注意说明

楼主(2024-10-15):
       可能大家用过很多ARM芯片,绝大多数芯片都是不带空片检测的,就是说即使芯片FLASH中没有任务代码,上电启动后,PC指针都不会跳到Bootloader中。
       但是要注意,有个别ARM芯片如APM32F030XC等,是存在空片检测的。由于空片检测功能的存在,带有此功能的APM32型号在空片的情况下启动,将会进入系统存储区,执行内部Bootloader。内部Bootloader会将部分GPIO如串口引脚设置为复用功能输出引脚并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如果此引脚在用户应用中作为输入引脚连接到外部芯片的输出引脚,那么APM32空片事先焊接于用户板时,上电将可能带来极大的风险。在GPIO设计中如遇到有空片检测功能的APM32必须对此加以注意。

       两种解决办法供用户选择。
1) 在两个芯片的连接中串入电阻进行保护,流经此电阻的电流必须要低于GPIO的注入电流,而且还必须保证不影响双边的高低电平识别。
2) 在使用带有空片检测功能的APM32型号中,在硬件设计上要预先检查AN2606中所描述的Bootloader使用并配置的复用功能输出引脚,在GPIO设计时避免在用户应用中将其作为输入引脚。
      以上两种方法,推荐使用第二种方法,更简单、更稳妥。
      关于带有空片检测功能的案例、易出现问题的原理、操作方式,可看附件《带有空片检测功能的APM32 需注意的GPIO 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