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可以用ADC测量直流电机堵转吗?

楼主(2024-10-15):
如何利用单片机的ADC测量直流电机的堵转啊。我看到有个电路板是用了一个0.1欧姆电阻串联到电机驱动电路上,然后用一个10K的电阻接到了单片机的IO上,这个是怎么测啊。如果堵转了这个是什么变化?

网友A:
ADC会不会速度不够快?我理解一般都是检测电压,电流也是转换成电压,然后接到MCU的比较器输入(AC)。这个是硬件比较,反应非常快。

网友B:
我也赞同测量电压

网友C:
可以啊,实时测量电流。

网友D(2025-09-15):
可以用 ADC 测量直流电机堵转。电机堵转时电流骤增,可在回路串采样电阻,用 ADC 测电阻两端电压换算电流。设定阈值,超限时判定堵转。需注意 ADC 精度与采样速率,确保快速捕捉突变,配合软件滤波防误判,适用于简单保护场景。

网友E(2025-11-11):
可以。直流电机堵转时电流显著增大,可通过串联小电阻,用 ADC 测量电阻两端电压,换算出电流。设定电流阈值,超过则判定堵转。需注意 ADC 采样率和精度,确保快速捕捉电流突变,同时做好滤波以避免干扰导致误判。

网友F:
可以。直流电机堵转时反电动势归零,电枢电流会急剧飙升,这是检测堵转的关键信号。可在驱动回路串采样电阻或用电流传感器,将电流转为电压信号,经调理后输入 ADC,ADC 把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供控制器处理。当数值超预设阈值,即可判定为堵转。

网友F:
可以用 ADC 测量直流电机堵转。直流电机堵转时反电动势降为零,电枢电流会急剧增大。可在驱动回路串采样电阻或接霍尔传感器,将电流转为电压信号,经调理后输入 ADC,ADC 把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供控制器处理,当采样值超预设电流阈值,即可判定为堵转。

网友F:
可以用ADC测量直流电机堵转吗?

网友F:
可以。直流电机堵转时反电动势消失,电枢电流骤增。可在电机回路串联采样电阻,将电流转化为电压,经放大滤波后输入 ADC;ADC 将模拟电压转为数字量,控制器通过判断该值是否超过预设阈值,即可检测堵转,需注意采样电路带宽匹配电机电流变化速度。

网友G:
可以用 ADC(模数转换器)实现直流电机堵转的检测,且这是直流电机堵转检测中很常用的技术方案

网友H:
可以用 ADC 测量直流电机堵转。直流电机堵转时电流会急剧增大,可通过串联采样电阻将电流转换为电压,再用 ADC 采集该电压信号。
核心逻辑
堵转电流对应特定电压值,ADC 采集后换算成电流,与正常工作电流阈值对比。
需注意选择合适采样电阻(低阻值、大功率),避免影响电机工作,同时确保 ADC 量程匹配电压范围。

网友H:
可以。直流电机堵转时电流骤增,可串联小阻值采样电阻,将电流转化为电压,通过 ADC 采集该电压。设定阈值,当 ADC 读数超阈值时判定为堵转。需选合适采样电阻(低阻、大功率),确保 ADC 量程匹配,兼顾测量精度与电机正常运行,适用于低成本堵转检测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