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35移植lvgl build fatal error: drm.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2024-10-15):
使用STM32MP135x-DK进行lvgl9.1,显示屏设备节点使用的/dev/dri/card0
LV_USE_LINUX_FBDEV         0

LV_USE_LINUX_DRM        1
但是在编译时出现如下报错,但是在st sdk里面是能找到drm.h的
dx@dx:~/STM32MPU_workspace/Developer-Package/my_workspace/lv_port_linux/build$ source $HOME/STM32MPU_workspace/Developer-Package/SDK/environment-setup-cortexa7t2hf-neon-vfpv4-ostl-linux-gnueabidx@dx:~/STM32MPU_workspace/Developer-Package/my_workspace/lv_port_linux/build$ make[  0%] Building C object lvgl/CMakeFiles/lvgl.dir/src/drivers/display/drm/lv_linux_drm.c.oIn file included from /home/dx/STM32MPU_workspace/Developer-Package/my_workspace/lv_port_linux/lvgl/src/drivers/display/drm/lv_linux_drm.c:21:/home/dx/STM32MPU_workspace/Developer-Package/SDK/sysroots/cortexa7t2hf-neon-vfpv4-ostl-linux-gnueabi/usr/include/xf86drm.h:40:10: fatal error: drm.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40 | #include <drm.h>      |          ^~~~~~~compilation terminated.make[2]: *** [lvgl/CMakeFiles/lvgl.dir/build.make:1530: lvgl/CMakeFiles/lvgl.dir/src/drivers/display/drm/lv_linux_drm.c.o] Error 1make[1]: *** [CMakeFiles/Makefile2:162: lvgl/CMakeFiles/lvgl.dir/all] Error 2make: *** [Makefile:136: all] Error 2

网友A(2024-11-22):
STM32MP135是否支持DRM框架取决于其硬件特性和Linux内核配置。首先,确认你的STM32MP135开发板或模块是否支持DRM。
如果支持,确保你的Linux内核已经启用了DRM相关的配置。

网友B:
检查包含路径中是否包含了drm.h头文件所在的目录

网友C:
如果STM32MP135不支持DRM或你无法解决编译问题,考虑使用LVGL的其他显示驱动程序,如帧缓冲(framebuffer)设备,这通常不需要DRM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