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7串口智能卡模式

楼主(2024-10-18):
求助各位大佬,本人小白一枚,求问H7串口智能卡模式怎么应用。看了F103官方给的例程,对我来说太复杂了,有没有简单一点好入门的例程,能完成智能卡模式下最基本的功能就行。
大概就是用到什么硬件资源、硬件怎么连接,软件关键步骤。跪谢各位大佬,先受菜鸟一拜~

网友A(2025-01-25):
H7串口智能卡模式其实就是USART的一种特殊配置模式,硬件资源主要需要USART接口、GPIO引脚,外加一个智能卡座和外部电源。

网友B:
硬件上你需要连接智能卡座的IO引脚到USART的TX/RX,另外需要一个时钟引脚和复位引脚分别连接到USART的CK和一个GPIO,用来提供卡时钟和复位信号。

网友C:
软件部分建议从配置USART的智能卡模式开始,把USART的CR2寄存器设置为智能卡模式,同时启用CLK信号和正确的波特率。

网友D:
如果觉得官方例程复杂,可以试试简化后的流程:1)初始化USART到智能卡模式;2)发送ATR命令;3)读取智能卡的响应数据。

网友E:
STM32H7对智能卡模式支持得很好,时钟生成是硬件直接支持的,你只需要配置波特率和时钟分频,没必要自己手动生成。

网友F:
我觉得对于小白来说,F103例程虽然复杂,但其实可以拆解着看,比如从USART初始化和智能卡复位这两步先入手。

网友G:
如果你用的是HAL库,可以用HAL_SMARTCARD_Init直接初始化智能卡模式,官方例程里应该有用到这个函数的地方。

网友H:
智能卡模式需要注意波特率和时钟的设置,要严格按照智能卡协议的规范,比如波特率分频一般是卡时钟频率的372分之一。

网友I:
上电复位智能卡时,先保持复位信号低电平,等待智能卡供电稳定后再拉高,这一步很关键,官方例程里的这部分代码可以重点学习。

网友J:
如果是新手,可以先尝试用普通串口调试功能代替智能卡模式,熟悉数据收发流程后再切换到智能卡模式,循序渐进更容易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