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5裸机怎么配置lwip呢?

楼主(2024-10-19):
stm32h5裸机怎么配置lwip呢?

网友A(2024-11-20):
这个很容易,你现在对应的Cube FW BSP开发包里面路径有。
比如我用的F4就是下面的路径
G:\MCU\STM32Cube_FW_F4_V1.27.0\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

网友B:
下载H5的 Cube FW 固件,里面有lwip的工程实例,在mddle文件夹里有的,固件可以在st 中文官网下载,搜索hal

网友C:
可以从LwIP的官方网站或其他可靠的开源代码仓库获取LwIP的源码创建LwIP工程

网友D:
#include "lwip/sockets.h"
#include "lwip/sys.h"
#include "lwip/api.h"

int connect_to_server(const char *server_ip, int port)
{
    int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IP);
    if (sock < 0) return -1;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serve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er_addr.sin_port = htons(port);
    inet_pton(AF_INET, server_ip, &server_addr.sin_addr);

    if (connect(sock, (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 sizeof(server_addr)) == -1) {
        close(sock);
        return -1;
    }

    return sock;
}

网友E:
确保你的STM32H5开发板已经正确连接了以太网控制器或Wi-Fi模块

网友F:
##__VA_ARGS__ 用于连接(token-pasting)操作。它的作用是将 __VA_ARGS__ 展开并与其他标记连接起来

网友G:
可以使用LWIP提供的API来实现网络通信。例如,创建一个TCP客户端连接到服务器

网友H:
LWIP初始化#include "lwip/opt.h"#include "lwip/init.h"
#include "lwip/netif.h"
#include "lwip/tcpip.h"
#include "ethernetif.h" // Assuming you have an Ethernet interface implementation

extern void ethernetif_input(struct netif *netif);

void lwip_init(void)
{
    tcpip_init(NULL, NULL);
    netif_add(&ethernetif_data, &ipaddr, &netmask, &gw, NULL, ethernetif_init, ethernet_input);
    netif_set_default(&ethernetif_data);
    netif_set_up(&ethernetif_data);
}

网友I(2024-12-20):
在STM32H5裸机上配置LWIP首先,确保STM32H5的硬件(如以太网控制器或其他网络接口)正确初始化并可用。这可能包括配置时钟、初始化网络控制器等

网友J:
LWIP是一个可配置的协议栈,需要根据硬件和网络需求进行配置。这包括设置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网络参数,以及配置LWIP内核的其他参数,如缓冲区大小、线程数量等。这些配置通常在lwipopts.h文件中进行

网友K:
将配置好的LWIP代码编译并烧录到STM32H5芯片中。确保使用的编译器和烧录工具与芯片兼容

网友L:
由于是在裸机上配置LWIP,需要搭建一个基本的嵌入式系统环境。这包括选择合适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如FreeRTOS或其他实时操作系统),或者在没有操作系统的裸机环境中进行配置

网友M:
根据使用的网络控制器和接口,编写相应的网络接口代码。这包括初始化网络控制器、处理网络中断、发送和接收数据等。这些代码需要与LWIP内核进行交互,实现数据的收发和状态管理

网友N:
编写应用程序,根据需求编写应用程序,使用LWIP提供的API进行网络操作,如创建套接字、建立连接、发送和接收数据等。这些应用程序可以在裸机环境中运行,也可以与嵌入式操作系统结合使用

网友O:
具体的配置步骤可能会因使用的硬件和网络接口而有所不同。建议参考STMicroelectronics提供的官方文档和LWIP的官方文档,以获取更详细的配置指南和示例代码

网友J:
可以参考相关的开发板和开发社区,获取更多关于STM32H5LWIP的资源和支持

网友P:
一般来说不都是有例程的吗,直接按例程来移植多好啊

网友Q:
LWIP的话,建议还是使用RTOS移植比较快一些,哈哈

网友R:
一般是中断或者循环

网友S(2025-01-24):
STM32H5的裸机上用LWIP的话,首先得自己移植,确认好网卡驱动和硬件资源够用。

网友T:
先去官方的CubeMX生成个LWIP的项目看看,研究一下配置,裸机的话可以手动参考移植。

网友U:
LWIP裸机用起来不难,主要就是初始化网卡驱动和配置TCP/IP协议栈,记得看官方手册。

网友V:
STM32H5自带很多资源,完全够跑LWIP,配置好内存池和任务优先级就能跑起来了。

网友W:
如果裸机用LWIP,记得要自己实现定时器,LWIP的很多功能需要依赖周期性调用。

网友X:
不想从头移植的话,可以参考ST官方的例程,H5的库里一般会带LWIP的移植代码。

网友Y:
裸机跑LWIP有点难度,建议从小项目开始,比如先试试Ping功能,跑通了再搞复杂的。

网友Z:
H5裸机直接用LWIP是可以的,但中断和内存管理要特别小心,不然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AA:
配置LWIP主要是调网卡驱动和内存大小,裸机上要尽量简化功能,不然很难调试。

网友AB:
如果是初次移植LWIP,可以考虑用FreeRTOS搭配,任务调度会方便很多。

网友AC:
stm32h5自带很多资源,完全够运行lwip。您可以在配置内存池和任务优先级后运行。

网友AD:
如果不想从零开始迁移,可以参考st官方的套路。h5库通常会携带lwip的迁移代码。

网友AE:
配置STM32H5裸机的lwIP(轻量级IP协议栈)需要设置硬件接口、配置lwIP结构体及回调函数,初始化网络接口,编写UDP/TCP协议相关代码等。简化流程约为:硬件配置、lwIP初始化、网络协议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