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写启动时检测一下JLINK 仿真器是否连接,决定是否进入深度睡眠。这是所有工程都必须嵌入的一段标 ...

网友B(2025-01-05):
在烧写程序之前,可以尝试在启动代码中添加一些检测逻辑,以确认烧写工具是否已正确连接。如果未连接,则MCU可以进入一个等待状态或简单的循环中,而不是直接进入深度休眠模式。

网友C:
断电后重启

网友D:
如果芯片支持通过特定的引脚或者内部模块唤醒,那么可以利用这些唤醒机制。

网友E:
通过硬件复位引脚 对芯片进行复位。

网友F:
通过ISP方式下载程序,必须将BOOT0接高电平,BOOT1(PB2)接低电平,然后必须断电后重启,此时单片机会进入ISP模式,就可以通过串口1再用FlyMCU等软件烧入HEX文件。

网友G:
在唤醒过程中,电源不能及时稳定地提供合适的电压给MCU内核和各个功能模块。

网友H:
休眠模式下,MCU的时钟系统可能会被禁用或配置为低频运行,这可能导致烧写时钟信号不满足编程器的需求。

网友G:
电源滤波电容不足或者损坏也可能导致这种情况,使得芯片内部的工作状态不稳定,无法进行程序烧写。

网友I:
休眠后可能存在复位异常情况。

网友J:
如果复位电路设计不当或存在故障,也可能导致MCU无法从休眠模式唤醒。

网友K:
MCU可能有写保护或代码保护机制被激活,这会阻止程序烧写。

网友L:
查看芯片的 JTAG 或 SWD 接口相关的电源引脚和时钟引脚,确保在烧写过程中有稳定的电源供应和合适的时钟信号。

网友M:
下载程序之前,BOOT0接高电平,BOOT1不用管

网友N:
当HC32F003进入休眠模式时,其内部时钟和大部分外设模块会被关闭,以降低功耗。这种状态下,MCU的运行状态被保存在RAM中,但程序代码仍存储在闪存中。

网友O:
复位引脚的电平状态没有正确恢复,可能是外部复位电路中的电容漏电或者电阻阻值发生变化。

网友P:
如果目标板在休眠模式下无法正常唤醒,可能是因为电源供应不足或不稳定。

网友Q:
休眠期间电源管理可能出现故障。

网友R:
按住重置按钮,然后松开并立即刻录

网友S:
MCU的电源和时钟源正常,因为这些问题也可能导致编程失败。

网友T:
一般开发板或者最小的单片机系统都会有一个复位按钮。按住复位按钮,单击下载,然后松开复位按钮。

网友U:
使用复位按钮唤醒MCU,然后进行编程

网友V:
您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使用reset pin来

网友W:
上电货复位的瞬间写入

网友X:
所有硬件连接正确,包括j-link仿真器和MCU之间的连接

网友Y:
按下复位键之后再烧录

网友Z:
在睡眠模式下,MCU的时钟系统可能被禁用或配置为低频工作,这可能导致编程的时钟信号无法满足程序员的需求。

网友AA:
休眠后可能会出现复位异常。,

网友AB(2025-02-07):
如果复位电路设计不当或有故障,也可能会阻止mcu从睡眠模式中唤醒。

网友AC:
MCU可以激活写保护或代码保护机制,以防止程序烧录。

网友AD:
下载程序前,将boot0连接到高电平,忽略boot1

网友AE:
复位管脚的电平状态没有被正确恢复,这可能是由于外部复位电路中的电容器漏电或者电阻器的电阻值改变。

网友AF:
先拉低复用引脚,然后链接JLINK点击下载按钮后释放复位引脚。

网友AG:
休眠期间,电源管理可能会失败。,

网友AH:
所有硬件连接正确,包括链路仿真器和mcu之间的连接。

网友AI:
首先拉低多路复用引脚,然后链接到jlink,点击下载按钮释放reset引脚。

网友AJ:
HC32F003休眠后无法烧录程序可能是因为休眠后内部程序无法立即复位,或存储器的写保护机制启动。尝试以下方法解决:先复位芯片再烧录,或检查是否开启了写保护。

网友AK:
一般下载时只需要重置芯片即可

网友V:
通过硬件复位引脚,我们可以重置芯片到初始状态,这就像给芯片重新启动或清除错误一样,使其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A:
我的经验:写启动时检测一下JLINK 仿真器是否连接,决定是否进入深度睡眠。这是所有工程都必须嵌入的一段标准代码。
----------好经验。

网友A:
我记得有一种芯片,需要在程序运行前加上延时,方便调试器上传、烧录程序。

网友W:
需要在进入休眠前的一段时间内写入

网友W:
每次醒来留一个时间进行通信和等待其他操作

网友AL:
先擦除操作试试。

网友S:
将复位引脚短暂拉低可以实现设备的重置,就像按下重置按钮一样,让设备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AM:
先点击下载按钮,然后立即复位芯片。

网友AN:
可以试试复位的同时马上点击烧写

网友AG:
按下复位按钮重启MCU,重置MCU后进行烧入操作

网友AO:
休眠模式好像就是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AJ(2025-03-10):
HC32F003系列芯片的用户手册和技术文档可通过制造商官方网站或相关电子元件数据库查找。

网友U:
按住复位键后迅速松开,紧接着开始烧录操作,操作要迅速准确。

网友AP:
先按下复位键启动单片机,然后连接烧写器,将新程序烧写到单片机里。

网友AP:
电源供应不稳定,MCU和模块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Q:
可能是电源不给力,不稳定,得检查电源线或电池。

网友AR:
下载程序时,先复位单片机,让芯片回到初始状态,再进行下载。

网友Z:
休眠时MCU不工作,所以休眠时没法烧写程序,如果在下载器上接上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AS:
如果休眠模式没有正确退出,可能导致 复位 信号不正确,导致烧写工具无法识别 MCU。

网友AS:
在 MCU 进入休眠模式时,可能会导致电源电压波动或调试接口的连接不稳定,造成烧写失败。

网友AT:
休眠时MCU时钟停了,烧写可能受影响。

网友AD:
检查电路无误,确保J-link和MCU连接牢固。

网友AA(2025-04-13):
复位电路得搞对,否则MCU休眠后烧录有问题

网友AU:
用特定引脚或模块唤醒芯片,让芯片在休眠状态下被特定信号或操作激活。

网友AV:
复位键可以用来重置单片机,下载程序前按住,下载后松开。

网友Y: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AW(2025-05-27):
先唤醒在进行烧录

网友AW:
Jlink有接复位脚?

网友AX:
点击烧写按钮后,然后按一下复位按键。

网友AY:
单片机可能被锁了,得先解锁才能烧写程序。

网友AE:
下载程序时,只需把芯片复位,这样就可以开始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