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写入程序无反应解决

楼主(2024-10-15):
在调试HC32L136 LCD程序过程中开始 烧入程序无反应,后来换板后再烧程序提示

IAR错误: 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 Stack addr = 0xFFFFFFFF

其原因是警告虽然可以忽略,但程序未下载

网友A:
大概率是软件有问题,能编译通过并不代表没问题。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与驱动

网友C:
编译器和IDE是否支持HC32L136?

网友D:
建议使用官方推荐的下载工具

网友E:
烧录器不对吗

网友F:
检查HC32L136开发板的固件版本是否与使用的烧录工具兼容

网友G: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试着先把复杂的处理注释掉(包括中断、定时器),只在主程序的循环中周期改变GPIO口状态,接上LED看看。

网友G:
逐块验证程序是否跑起来。从简单开始,一点点放开功能模块。程序太大的话,很容易因为逻辑处理不严谨,或者中断引起的程序打架,导致程序的运行变得不可靠。

网友H:
在对HC32L136的FLASH进行大数据写操作时,如果校验失败,可能是因为写操作期间未关闭中断。关闭中断后,再执行FLASH目标扇区擦除和写入操作,可以确保数据正确写入并通过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