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tthread 驱动 hc32f4a0 开发板上tf卡的问题。。

楼主(2024-10-16):
hello
立创上请了一块谅山派的F4A0开发板。。  发现rt-studio里面居然有这个开发板的支持
试着创建了工程,闪了个灯一切OK
想测试一下tf卡, 按照网上搜的例子, 打开了SDIOC1, 加了fatfs,  下载后,总提示如下:
msh />[E/drv.sdio] clock division error
[E/drv.sdio] clock division error
[E/drv.sdio] [_sdio_wait_completed timeout] sta=0x1FFE82A0, cmd 0, arg:0x00000000
[E/drv.sdio] clock division error
[E/drv.sdio] [_sdio_wait_completed timeout] sta=0x1FFE82A0, cmd 8, arg:0x000001AA
clock division error[E/drv.sdio] [_sdio_wait_completed timeout] sta=0x1FFE82A0, cmd 5, arg:0x00000000
[E/drv.sdio] [_sdio_wait_completed timeout] sta=0x1FFE82A0, cmd 55, arg:0x00000000
[E/drv.sdio] [_sdio_wait_completed timeout] sta=0x1FFE82A0, cmd 55, arg:0x00000000
[E/drv.sdio] [_sdio_wait_completed timeout] sta=0x1FFE82A0, cmd 55, arg:0x00000000
[E/drv.sdio] [_sdio_wait_completed timeout] sta=0x1FFE82A0, cmd 55, arg:0x00000000
[E/drv.sdio] [_sdio_wait_completed timeout] sta=0x1FFE82A0, cmd 1, arg:0x00000000
[E/drv.sdio] [_sdio_wait_completed timeout] sta=0x1FFE82A0, cmd 1, arg:0x00000000
[E/drv.sdio] [_sdio_wait_completed timeout] sta=0x1FFE82A0, cmd 1, arg:0x00000000

请问这是为啥。。是我哪里没改好吗

谢谢

网友A:
PLCK1的时钟DIV4以上,试试看

网友B:
可能是SDIO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C: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D:
检查一下SDIO初始化代码是否错误

网友E:
1、先检查各个接口线的输出输入是否正常。最简单的方式,别不用LED(或者示波器)验证输出是否跟着程序走;然后验证输入是否正常。
2、在第一步OK的基础上,再检查最基本的输入输出控制模块能否正常工作。
3、通过日志输出(串口输出调试过程信息),检查程序的执行过程是否是按照预想的走的。

每一步出问题的时候,都要根据结果,分析出问题的地方。

楼主:
谢谢,解决了。。确实是时钟配置的问题。。

网友F:
立创这开发板名称也是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