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3做主机接收不到从机数据问题

楼主(2024-10-16):
使用CH583EVT_2.1的MultiCentral改的做主机连接血氧仪。正常现象:血氧仪打开CH583正常连接,接收数据,血氧仪关机断开连接。

偶尔异常的现象:可以连接,但是收不到数据,血氧仪关机后能断开,此时其他蓝牙从机也可以连接和断开但是没有数据。只有在CH583重启后才能正常连接和获取数据。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无法收发数据的时候,查看主机的枚举流程是否正常进行,即查看该函数的返回值,如果不成功则可以过10ms重复调用(注意返回值的报错原因)。
在枚举成功后,进行收发数据也要注意函数的返回值。
比较常见的返回值是0x16(pending)。

网友A:
reset一下不可以吗?

网友B:
加一个断线重连是不是可行

网友C:
是不是蓝牙连接不稳定

网友D:
血氧仪蓝牙模块问题?

网友E:
CH583EVT_2.1或血氧仪的固件可能存在bug

网友F:
MultiCentral的配置可能不正确,导致无法正确接收血氧仪发送的数据。

网友:
可以用手机APP跟该从机连接,看看是否可以收发数据。然后主机模仿手机APP的操作就可以了。
建议优先检查枚举的问题,可能是枚举没有成功,重复枚举即可。
在数据收发的时候,也要注意返回值判断是否成功。

网友G:
连接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