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SPI 重上电后CLK时钟信号IO没输出,仿真正常

楼主(2024-10-16):
GD32F303 SPI 重上电后CLK时钟信号IO没输出,仿真正常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点到仅仿真了?程序没有下载进去。

网友B:
可能是重映射时钟未开启

网友C:
引脚冲突

网友D:
SPI的初始化配置可能存在问题,如时钟分频、数据位长度、传输模式等设置不正确,或者SPI外设未正确复位和配置。

网友E:
外部干扰或硬件故障

网友F:
引脚复用是不是没有实际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