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GD32 USART_DATA寄存器的数据就是usart_data_transmit发送的数据吗

楼主(2024-10-16):
有没有老哥能帮忙解答下 这个data寄存器的数据要么和发送的不一样 要么根本不变化 一直是0

楼主:
没人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寄存器读写混淆

网友B:
发送/接收未完成

网友B:
检查USART的相关配置,如波特率、字长、停止位、校验位等,确保它们与通信对方的设置相匹配。

网友C:
检查GD32的USART引脚连接是否正确,包括TX、RX、GND等。

网友D:
检查代码中是否有逻辑错误或资源冲突,导致USART_DATA寄存器的数据无法正确更新。

网友E:
是的用这个函数进行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