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芯片复位波形为什么会有锯齿波脉冲和三角波脉冲?

楼主(2024-10-18):
芯片用的GD32F系列,复位电路也是用的推荐的RC复位,测波形的时候发现上电瞬间总会出现一个锯齿波脉冲,然后偶发性的会有一个三角波脉冲然后再往上爬升,有没有大佬可以解释一下这两个脉冲的形成原因?是因为电容充放电的问题吗?波形如下图,

网友A:
电源不稳定或电源滤波不足

网友B:
电容充电过程中,如果电路中存在不稳定因素(如电阻值变化、温度影响、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如电感对电流的阻碍作用等),可能会导致电压上升过程中出现波动,形成三角波。

网友C:
电磁干扰(EMI)或其他外部干扰可能在电容充电过程中影响电路,导致电压波动,进而形成三角波。

网友D:
应该是可能电源滤波不稳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