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103RCT6 GPIO输出输入 输出最大速度设置不同出现BUG的问题

楼主(2024-10-20):
测试的输出IO口有 PA4  PA5 PA6  PA7 PC4 PC5 PB0 PB1 PB2 PB10 PB11 PB12 PB13 PB14

输出IO口 全部设置初始低电平 推挽输出 下拉模式 输出最大速度作为观测变量测试的

输入IO口有 PA12 PA11 PA10 PA9 PA8 PC9 PC8 PC7

输入IO口全部设置 下拉模式

低速模式 输出口输出经过一个1k电阻到另一个输入口全部正常通过 输入高电平能接收到高电平

中速模式  PC4 PC5输出高电平 PA10没获取到高电平

高速模式 PB2 PB10输出高电平 PA9 PB11 PB12输出高电平 PA8

使用的是STM32CubeMx工具直接生成代码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BUG

网友A:
不错的应用案例

网友B:
建议速率设置大点

网友C:
估计是PCB布局和信号走线问题

网友D:
在配置GPIO时,确保正确设置其输出速度、上下拉模式和复用功能等参数。可以参考芯片的数据手册或示例代码来进行配置。

楼主:
如果GPIO引脚连接了外部元件(如电阻、电容等),这些元件的特性和参数也可能对GPIO的输出速度和信号质量产生影响。

网友E:
在配置GPIO时,需要正确设置其输出速度。如果速度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信号不稳定或无法正确传输。

网友F:
如果上下拉电阻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信号电平不稳定或无法达到预期的电平值。

网友G:
某些GPIO引脚可能具有复用功能,如果在配置时未正确设置复用功能或重映射,可能会导致引脚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H:
使用的芯片与参考设计或示例代码不兼容

网友I:
芯片内部的电路设计和特性也可能对GPIO的输出速度和信号质量产生影响。例如,输出缓冲器的驱动能力、内部电阻和电容等参数都可能影响信号的传输特性。

网友J:
检查PCB布局和信号走线

网友J:
优化外部元件配置

网友K(2025-05-25):
有可能线路或者测试连接中产生反射和干扰,导致信号在输入端看不到稳定高电平。

网友K:
如果外部信号是高电平,要通过1k电阻拉到输入端,输入端的下拉电阻可能和1k电阻形成分压,降低输入端电压,使得输入电平没达到高电平门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