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 遇到串口发送数据偶发性卡死问题

楼主(2024-10-17):
代码如下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usart_interrupt_disable(USART0,USART_INT_RBNE);
    memset(g_CommData.Buffer,0x00,sizeof(DATA_COMM_PARA));

    for(i = 0; i < len; i++)
    {
        TestTime =10;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pbuf);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TC) == RESET );
        pbuf++;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USART_INT_FLAG_RBNE);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USART_INT_RBNE);

}

  项目设备使用GD32F303CC芯片,启用了UART0,用上位机发数据给设备,

同时设备UART0回复上位机(回复400左右字节),发送数据频繁偶尔会出现UART0发送数据卡死现象,

停留一在while(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TC) == RESET )中,不知道为何会卡死。大家是否有遇到一样的现象?

网友A:
如果发送的数据量过大或发送速度过快,而UART的发送缓冲区不足以容纳所有数据,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发送缓冲区溢出。

网友B:
外部电磁干扰可能会影响UART通信,导致数据丢失或状态标志错误。

网友C:
UART硬件可能存在故障,或者相关软件库(如GD32的标准外设库)中的函数可能存在bug,导致TC标志未能正确更新。

网友D:
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E:
卡死一般是软件程序问题

网友F:
GD32F303在温度高时,有可能出现问题。我们批量使用已发现此类问题。原来都是ST的芯片,现在我们对串口都是做超时处理。应该是芯片时序问题

网友G:
UART硬件可能存在故障,或者相关软件库(如GD32的标准外设库)中的函数可能存在bug,导致TC标志未能正确更新,进而引发卡死。

如果是库函数引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H:
根据UART的发送缓冲区大小合理控制发送数据量和速度。如果数据量过大,可以考虑分批发送或增加发送缓冲区大小。

网友H:
发送完成后,确保正确清除发送完成标志(TC标志)。

网友I:
串口发送函数在串口初始化配置函数之后调用。在调用发送函数之前,应确保串口已经正确配置并处于可用状态。

网友J:
在代码中加入调试信息,记录发送数据的状态和错误信息。

网友K:
如果发送的数据量过大或发送速度过快,而UART的发送缓冲区不足以容纳所有数据,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发送缓冲区溢出,进而引发卡死现象。

网友L:
串口发送函数没有写在串口初始化配置函数前面。因为初始化配置函数通常包括对串口寄存器的设置,如果在初始化之前就调用发送函数,可能会导致不可预知的行为。

网友M: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如果又发生了其他中断嵌套,且嵌套层数过多,可能会导致栈空间溢出,进而引发程序卡死。

网友N:
在硬件设计上增加抗干扰措施,如使用屏蔽线、增加滤波器等。在软件上,可以考虑增加错误检测和处理机制,以提高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O:
如果使用了中断嵌套,确保嵌套配置正确,避免中断服务程序(ISR)被错误地阻塞。

网友P:
检查电源的稳定性,避免因电源波动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Q:
卡死通常是软件程序问题,可能是由于死循环、无限递归或其他逻辑错误造成的

网友R: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串口发送函数与printf函数同时使用,可能会因为资源竞争或缓冲区冲突而导致串口卡死。

网友I:
检查串口相关的硬件,包括连接器、电缆和收发器芯片,排除硬件故障的可能性。
确认串口引脚没有受到外部干扰或损坏。

网友S:
外部电磁干扰可能会影响UART通信,导致数据丢失或状态标志错误,从而引发卡死。

网友T:
检查串口发送缓冲区的管理,确保不会发生缓冲区溢出。
使用环形缓冲区或其他机制来管理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网友:
串口和DMA的配置与实际使用一致,例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

网友U:
如果系统中存在多个中断,且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串口中断无法及时响应,从而引发卡死。

网友V:
排除硬件连接问题,如电缆松动、干扰等。

网友W:
如果串口发送函数写在串口初始化配置函数前面,可能会因为配置未完成而导致发送失败或卡死。

网友X:
电源供应稳定,电压波动可能导致MCU工作异常。

网友Y:
尽量避免在串口发送数据的同时使用printf函数。如果必须使用,可以考虑使用互斥锁或关闭全局中断来保护串口发送过程。

网友Z:
检查中断服务例程(ISR)的执行时间,确保其不会过长导致其他中断无法及时响应。

网友AA:
如果有多个任务或中断同时访问串口资源,可能会导致资源竞争问题。

网友AB:
有时候,标准外设库中的函数可能存在bug,这会影响到串口的正常工作

网友AC:
如果使用了中断来处理串口发送和接收,需要确保中断优先级设置合理,并且中断处理函数不会阻塞或过长。特别是在高负载情况下,中断处理函数应该尽量简短高效。

网友AD:
增加滤波电路,改善电源和地线设计,使用屏蔽电缆等措施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AE:
卡住通常是软件程序问题

网友AF:
使用示波器观察串口信号,检查是否存在异常的波形或信号丢失。

网友AG:
仔细检查串口发送和接收相关的代码逻辑,确保没有死循环、无限等待等可能导致卡死的问题。特别是对于while循环中的条件判断和延时操作,需要谨慎处理。

网友AH:
硬件故障

网友AI:
分批发送数据,确保每次发送的数据量不超过缓冲区的容量。

网友AJ:
确保串口中断优先级设置合理,不要设置得太高或太低。如果其他高优先级中断频繁打断串口发送,可能导致卡死。

网友AK:
在串口通信中,应该实现超时处理机制,以防因等待响应而导致的卡死

网友AL:
在发送数据前,检查发送缓冲区的状态(如是否已满),避免在缓冲区满时继续发送数据。

网友:
在使用串口空闲中断接收数据时,需要注意空闲中断标志的清除方式。不同系列的MCU可能有不同的清除方法,需要参考具体芯片手册进行设置。

网友AM:
UART硬件可能存在故障,或者相关软件库中的函数可能存在bug,导致TC标志未能正确更新

网友AN:
检查接收方是否有硬件流控机制,通知发送方不能发送数据。如果有,需要确保发送方能够正确处理这些流控信号。

网友AC:
优化中断服务函数的代码,尽量减少在中断中执行复杂的操作和函数调用,避免不必要的中断嵌套。同时,可以适当增加栈空间的大小,以防止栈溢出。

网友AO:
串行发送功能在串行端口初始化配置功能后调用。在调用发送函数之前,请确保串行端口配置正确且可用。

网友AP:
如果使用DMA发送数据,确保DMA配置正确,并且在发送数据前,DMA控制器已经准备好。

网友AN:
检查发送数据的代码逻辑,确保没有死循环或长时间阻塞的操作。
避免在ISR中执行复杂的操作,尽量保持ISR的简洁和快速。

网友AQ:
如果使用了中断嵌套,确保嵌套配置正确,以避免中断服务程序(ISR)被错误阻塞。

网友AR:
检查是否有长时间运行的任务阻塞了主循环或其他关键任务。

网友F:
芯片本身问题,加个超时处理吧

网友AS:
如果发送的数据量过大,可能导致缓冲区溢出,从而引发卡死。可以尝试增加缓冲区大小或优化数据传输逻辑。

网友V:
确认串口波特率设置正确,不适当的波特率可能导致通信问题。
尝试降低波特率,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

网友AT:
停滞通常是软件程序问题,可能由无限循环、无限递归或其他逻辑错误引起

网友AU(2024-11-16):
外部电磁干扰可能会影响uart通信,导致数据丢失或不正确的状态标志,从而导致阻塞。

网友AV:
如果系统中有多个中断,并且中断优先级设置不正确,那么串行中断可能无法及时响应,导致卡死。

网友AW:
如果串行发送功能在串行初始化配置功能之前写入,发送可能会失败或停滞,因为配置未完成。

网友AX:
如果怀疑是软件库中的bug导致的问题,可以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的软件库或查找并修复已知的bug。

网友AY:
电源稳定,电压波动可能会导致MCU工作异常。

网友AZ:
如果发送缓冲区已满,可能会导致发送函数卡死。确保在发送数据前,缓冲区有足够的空间。

网友BA:
启用看门狗定时器(WDT),在卡死时复位MCU,从而获取错误发生时的信息。

网友BB:
如果程序中使用了printf函数进行串口输出,可能会与串口发送函数产生冲突,导致卡死。可以尝试避免在串口发送过程中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BC:
如果串口中断的优先级设置过低,可能会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长时间打断,导致串口数据发送延迟甚至卡死。

网友BD:
检查中断服务程序(isr)的执行时间,以确保它不会花费太长时间,并防止其他中断及时响应。

网友BE:
如果芯片本身有问题,加个超时来处理

网友BF:
有时,标准外设库中的函数可能会有bug,这可能会影响串口的正常运行

网友BG:
引用 网友F:
GD32F303在温度高时,有可能出现问题。我们批量使用已发现此类问题。原来都是ST的芯片,现在我们对串口都是 ...

为啥温度高了会影响啊?降频了吗

网友BH:
如果发送的数据量太大,可能会造成缓冲区溢出,造成堵塞。您可以尝试增加缓冲区大小或优化数据传输逻辑。

网友BI:
如果您怀疑是软件库中的错误导致了该问题,请尝试更新到软件库的最新版本,或者查找并修复已知的错误。

网友BJ:
如果发送缓冲区已满,发送功能可能会停滞。在发送数据之前,请确保缓冲区中有足够的空间。

网友BK:
GD32F遇到串口发送数据偶发性卡死问题可能是由于波特率设置不当、数据格式配置错误或中断优先级设置冲突所致。建议检查相关设置并优化代码逻辑以避免卡死现象。

网友BL(2024-12-27):
通常是中断没有处理

网友BM(2025-04-18):
引用 网友F:
GD32F303在温度高时,有可能出现问题。我们批量使用已发现此类问题。原来都是ST的芯片,现在我们对串口都是 ...

做了什么超时处理,我这边初始化串口也没用

网友AO:
中断嵌套太多会让栈空间不够用,容易导致程序出问题。

网友BN:
卡死对半和你的处理逻辑bug有关系

网友BI:
配置中断嵌套时,确保高优先级中断先处理,低优先级中断等待。这样防止高优先级ISR阻塞低优先级ISR。

网友BO:
电磁干扰会让UART通信不稳定,数据可能错乱,标志可能错误。

网友BP:
确认电路元件无误,检查电源稳定,确保电机驱动器参数正确。

网友AY(2025-05-18):
卡死大多是因为数据溢出或者操作野指针

网友BQ:
发送完毕后,记得把tc标志清零,防止误判。

网友BR:
卡住多因软件设置或算法出错,检查程序逻辑和配置。

网友BS:
通常不是芯片硬件的绝对缺陷,而是软件配置、时序控制、缓存管理或中断使用不当等引起的。

网友BT:
通过计时器或逻辑分析器监控ISR执行时间,若过长则优化代码或增加中断优先级。

网友BU:
串行发送得等端口初始化后再用,先用代码检查端口设置对不对。

网友BV:
中断优先级要合理,否则串口可能反应慢,系统可能卡。

网友BW:
确保电源稳压,防止通信故障。

网友BX:
芯片问题可能引起程序卡死,建议增加超时机制以避免长时间停顿。

网友AT:
电源波动会影响MCU稳定运行,需确保电压稳定。

网友BY:
逐批传输,每批不超过缓冲区,避免溢出。

网友BZ:
真希望论坛来一位大神来手搓实用UART口代码

网友CA:
确保在访问串口时,采用互斥锁或中断禁用机制防止冲突。

网友BH(2025-06-18):
要用环形缓冲区防溢,监控数据量,别让接收数据填满。

网友AU:
发数据前先看看缓冲区,空间不够别硬发,否则程序可能会挂。

网友CB:
发送数据前先看看缓冲区空间,满了就别发了,防止数据丢失。

网友CC:
问题解决了吗,题主

网友CD:
给代码加日志输出,实时监控数据传输和错误发生。

网友CE:
芯片问题可通过设置超时机制来自动处理,确保系统稳定。

网友AE:
通过计时器监控ISR执行,若超时则优化代码或增加优先级,确保及时响应其他中断。

网友CF(2025-07-18):
卡死多数因软件错误,如死循环或递归错误引起。

网友BF:
串口通信得加个时间限制,以防老等响应而让系统僵住。

网友CG:
检查UART硬件连接,确认软件库版本,更新或修复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