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HC32F460KETA的SPI+DMA无法正常使用(已经解决了,使能和失能操作有误造成的)

楼主(2024-10-16):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不吝赐教
在驱动LCD屏幕的时候,使用模拟SPI可以正常使用
单独硬件SPI也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硬件SPI2分频速度比模拟SPI还慢
硬件SPI+DMA就无法正常驱动LCD屏幕了

网友A(2024-12-03):
解决代码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B(2025-01-21):
从官网找例程,从开发板找例程

网友C:
学习一下技术支持。

网友D:
单独硬件SPI也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硬件SPI2分频速度比模拟SPI还慢

网友E(2025-05-22):
可以检查下配置

网友D(2025-06-22):
建议检查 SPI 初始化代码中的分频配置,根据 LCD 手册支持的最大 SPI 频率调整

网友D:
LCD 通信时,发送命令前需拉低 DC 引脚,发送数据前需拉高 DC 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