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总结

楼主(2024-10-16):
AT32 Work Bench是一款针对雅特力AT32系列MCU的图形化配置工具,提供了丰富的功能来支持开发者快速有效地进行芯片开发和配置。以下是一些常用功能的总结:

  • 时钟配置:

    • AT32 Work Bench允许用户通过其直观的界面进行时钟路径及参数的配置,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用户可以修改实际的时钟树配置,并通过下拉菜单和输入框调整时钟参数。
    • 配置部分主要分为四块:配置部分、输出部分、结果部分和工具栏。这些部分协同工作,帮助用户完成时钟配置,并可实时查看当前所使用的外设的时钟频率。
  • 代码预览:

    • 点击“代码预览”按钮后,AT32 Work Bench会自动生成当前配置的代码,并在窗口中显示。左侧显示了生成的代码文件列表,右侧则展示选中文件的具体内容。
    • 生成的代码包括主源文件(main.c)、外设配置头文件(AT32xxxx_wk_config.h)和源文件(AT32xxxx_wk_config.c)、中断函数头文件(AT32xxxx_int.h)和源文件(AT32xxxx_int.c),以及库配置头文件(AT32xxxx_conf.h)。这些文件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项目结构,便于开发者直接使用或进一步修改。
  • 固件包管理:

    • AT32 Work Ben ch提供了固件包管理功能,允许用户从本地或网络安装固件包。软件每次启动时会扫描已安装的固件包,并允许用户删除不再需要的固件包。
    • 固件包的安装位置需要用户自行选择确定,且在软件版本更新后可能需要重新选择安装位置。
  • 多平台支持与在线升级:

    • AT32 Work Ben ch不仅支持Windows系统,还支持Linux等多平台使用。在Windows系统上,该软件免安装,直接打开即可使用。
    • 此外,它还支持软件的在线升级以及MCU固件的在线下载,方便用户随时获取最新的功能和修复。

综上所述,AT32 Work Ben ch作为一款功能强大的图形化配置工具,为开发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它不仅简化了时钟配置和代码生成的过程,还通过固件包管理和多平台支持等功能提升了开发效率和灵活性。对于使用雅特力AT32系列MCU的开发者来说,熟练掌握AT32 Work Ben ch的各项功能将极大地促进项目的顺利进行。

网友A:
国产最好用的图形化配置工具

网友B:
确实非常好用,配置芯片引脚省去了翻手册的麻烦。
不过也提几个建议,看是否可以采纳。
1、外设配置文件中,每个外设初始化函数里,尽量将所有涉及该外设的初始化代码放到一个函数中完成,比如时钟开启、GPIO配置和映射、中断配置、DMA配置等,这样显得整齐一些,目前貌似时钟开启都在一个别的函数中,如果代码修改需要移除该外设,还要到另外的函数里去关闭该外设的时钟,有时候就会忘记
2、建议增加每个外设的反初始化函数,方便关闭外设时调用,恢复该外设到初始化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非常好用,配置芯片引脚省去了翻手册的麻烦。
不过也提几个建议,看是否可以采纳。
1、外设配置文件中 ...

感谢反馈宝贵建议

网友D:
能不能跟stm32cubeide一样集成在IDE中,另外AT32IDE配置还是太麻烦了,需要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确实非常好用,配置芯片引脚省去了翻手册的麻烦。
不过也提几个建议,看是否可以采纳。
1、外设配置文件中 ...

确实,你的建议我也觉得很好

网友F(2024-12-08):
引用 网友B:
确实非常好用,配置芯片引脚省去了翻手册的麻烦。
不过也提几个建议,看是否可以采纳。
1、外设配置文件中 ...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