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系列MCU不使用低功耗使能LPDS会影响正常工作吗

楼主(2024-10-16):
CH32V系列MCU不使用低功耗使能LPDS会影响正常工作吗,使能了这个会不会造成什么异常情况

网友A:
CH32V系列MCU不使用低功耗使能LPDS通常不会影响其正常工作,但使能LPDS可以在停机模式下降低功耗。

网友A:
在停机模式下,使能LPDS可以显著降低MCU的功耗

网友B:
LPDS仅在PDDS=0的情况下有效,否则即便LPDS置1也不会生效的

网友C:
应该是不影响的

网友D:
用这个可能功耗更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