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OCP测试方法求助

楼主(2024-10-16):
各位大神,目前我们在做OCP测试时,遇到了2个分歧,分歧点在于:
OCP测试,我们对电源用电子负载从低电流进行拉载,然后逐步增加电流值,直至电路被保护;
这里就有2种方式:
1.每次增加电流时,对电子负载进行直接增大电流,例如,假设电路的OCP点是3A,那么我先设定为2A,然后开始拉载,再将2A电流设置成2.1A-2.2A-2.3A-2.4A。。。,一直到触发OCP,这个过程中电子负载都是始终处于拉载状态;
2.每次增加电流时,均对电子负载进行重新启动;
例如:2A拉载——关闭电子负载——调整电子负载至2.1A——启动电子负载拉载——关闭电子负载——调整电子负载为2.2A——再拉载。。。。。

还请大神帮忙看一下,哪一种测试方法比较合理呢?

网友A:
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B:
OCP 测试方法应根据 OCP 功能的定义来确定。

如果没有 OCP 功能的定义则应按负载更重的那种情况来测试。
直觉这种情况是 2 。

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C:
#技术资源#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目的:OCP测试是确保电路在过流情况下能够安全工作的关键步骤。通过设定合适的测试条件、选择适当的测试设备、设置测试电路并施加过流条件,可以验证电路的OCP功能是否正常。
我们在看一下考虑比较全面的测试方法:
OCP测试用例:
1. 静态电流测试:
•目的:验证电路在静态条件下(无负载)的OCP功能。
•步骤:在电路未加载任何负载的情况下,逐渐增加电流直到触发OCP保护。
•期望结果:电路在预设的电流值时触发OCP保护,并切断电源。
2. 满载电流测试:
•目的:验证电路在满载条件下的OCP功能。
•步骤:在电路加载最大额定负载的情况下,逐渐增加电流直到触发OCP保护。
•期望结果:电路在预设的电流值时触发OCP保护,并切断电源。
3. 温度依赖测试:
•目的:验证电路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OCP功能。
•步骤: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如高温、低温)进行OCP测试。
•期望结果:电路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均能在预设的电流值时触发OCP保护,并切断电源。
4. 瞬态电流测试:
•目的:验证电路在瞬态电流条件下的OCP功能。
•步骤:通过电流源模拟瞬态电流条件,观察电路的响应。
•期望结果:电路在瞬态电流条件下能够及时触发OCP保护,并切断电源。
5. 循环测试:
•目的:验证OCP功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步骤:反复触发OCP保护,观察电路的行为。
•期望结果:电路在多次触发OCP保护后仍能正常工作,并且OCP功能不变。

如果您有具体的应用场景或技术细节需要进一步讨论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资源#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目的:OCP测试是确保电路在过流情况下能够安全工作的关键步骤。通过设定合适的 ...

大神,请问你这个文档是来自哪里,能否给个路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请问你这个文档是来自哪里,能否给个路径?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编的测试用例,只是说尽可能考虑详细使用场景测试的,尽可能的详细和贴合实际去测试。所以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