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带载后电压下降

楼主(2024-10-16):
小弟最近用LM3150画了块板子,想的是输入12V输出5V。测试时候一开始带载到4.2A左右时候输出一直跳在4.4V左右跳(很明显的跳动大概有几百个mv),后面增加了反馈点处并联的电容,带载到4.4A电压没跳动但是降到了4.4V基本不动。试过了增大电容,翻了一倍仍没有改善,希望大家教教我。

楼主:
这是选的电感,输出有两个470uF和一个100nF的电容并联

网友A:
得看一下你的原理图呀,这个明显和规格书的指标差太多了,不是输出电容的问题了;芯片电流限流处有没有做了别的处理,附原理图好分析

楼主:
电流限制我算了应该是没问题的

@xch :有可能吧,淘宝上买的,等几天立创买颗再试试
xch
也可能是PCB 设计问题
xch
是不是被山寨了LM3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一下你的原理图呀,这个明显和规格书的指标差太多了,不是输出电容的问题了;芯片电流限流处有没有做了 ...

大哥麻烦您看看

网友A:
你发原理图出来,反正都是DEMO上面的,你发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原理图出来,反正都是DEMO上面的,你发出来看一下

我发上面了,麻烦您看看

网友A:
输入有限流吗?VIN的地方是直流电源?这里是12V多少A呢?

网友A:
看着目前电流情况比较像这个图示

看一下MOS管RDS导通电阻是多少m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有限流吗?VIN的地方是直流电源?这里是12V多少A呢?

感谢感谢,好像我可调电源的电流忘记给大点了,等会再测试一下。谢谢大哥

网友A:
按照规格书推断的话,你将Rlim的910Ω改成2.2K~3K左右在测试,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规格书推断的话,你将Rlim的910Ω改成2.2K~3K左右在测试,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

好的好的,我待会试试,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规格书推断的话,你将Rlim的910Ω改成2.2K~3K左右在测试,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

老哥,我昨天试了,可以跑到6A。到7A时候电压又降到4.6,4.7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规格书推断的话,你将Rlim的910Ω改成2.2K~3K左右在测试,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

现象就是一开始带载7A还能稳在5v附近过个几秒电压就降到4.6V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象就是一开始带载7A还能稳在5v附近过个几秒电压就降到4.6V了

过热保护吧

楼主:
应该没有,带载就十几秒,摸板子温度也还好

楼主:
这是PCB图

网友A:
你目前的电感值是22UH?如果是的话就过大了,电感选型和电流大小成反比,你找个小的电感值放上去试一下,改成1~4.7UH找一下。先试1UH,和2.2UH,看看行不行,可以的话踢一下我

网友A:
算了一下应该放个2.2Uh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目前的电感值是22UH?如果是的话就过大了,电感选型和电流大小成反比,你找个小的电感值放上去试一下,改 ...

目前用的是10uH,小的电感我买几个到时候试试吧,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一下应该放个2.2Uh合适

老哥,我昨天把频率降到270kHz左右然后输出正常了

网友C:
电感限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我昨天把频率降到270kHz左右然后输出正常了

因为频率和电感计算上成反比,改小频率也是可以的。两个方案都可以,但是如果高开关频率的话动态响应会好一些,响应的电感选型和输出电容都可以减少。有利有弊均可以解决问题,看取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频率和电感计算上成反比,改小频率也是可以的。两个方案都可以,但是如果高开关频率的话动态响应会好 ...

好的好的,谢谢老哥!

楼主:
应该不是,没达到电感的饱和值

网友D:
直接使用TI WEBENCH-CIRCUIT-DESIGNER 计算出来的电路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频率和电感计算上成反比,改小频率也是可以的。两个方案都可以,但是如果高开关频率的话动态响应会好 ...

老哥,带载8A电压大概下降了0.3,0.4V左右这个正常吗。有点很奇怪的是我测FB引脚电压0.66V,按道理应该是0.6V.这个啥原因我改了一些参数都是一样的

网友E:
带载能力不够,负载过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带载8A电压大概下降了0.3,0.4V左右这个正常吗。有点很奇怪的是我测FB引脚电压0.66V,按道理应该是 ...

首先分析为啥下降?原因:DC-DC转换器的负载调节能力不足,导致在较大负载下输出电压下降。(即在某些情况下性能不如预期)
先检查输出纹波是否过大?确认一下是否环路增益不够导致负载变化时没法及时调节过来(修改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按照规格书上面的,如果真的可以到15A的话,那目前性能还远不在范围内,对照规格书瞬态响应,测一下瞬态响应是否符合,确认一下你的电感选型对了没有,电感过大影响瞬态响应,然后会影响这个带载。
一步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