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T型热电偶定标方式改进

楼主(2024-10-16):
#有奖活动# #21ic问答# #每日话题#
定标方式讨论分析
1.        问题描述:需要改进定标方式以改善定标的精度和效率,但介入的六位半不能准确反映实际的输入电压值,即介入的六位半电压数值和插座电压存在误差,目前暂认为插座电压(如下图0所示红圈部位)是第一级运放输入的电压;如下图0所示:

图 0
2.问题尝试分析解决:
2.1经排查,如下图1所示,新设计定标方式在插头部位存在30uv的压降,数据如下:
毫伏表输出        2.85mv
插头螺丝电压        2.852mv
插头铜片电压        2.82mv

2.2  插头铜片电压和插头螺丝电压存在30uv的压降,初步判断热电偶的铜镍合金会造成上述误差,后改进探头,如下图所示

2.3  测试数据如下表格,插头螺丝电压和插头铜片电压基本相等;
毫伏表输出        2.826mv        -0.152        4.837
插头螺丝电压        2.826mv        -0.15        4.838
插头铜片电压        2.83mv        -0.149        4.834
2.4  然后接入数采板,发现插头螺丝电压与插座端子电压(第一个图的红圈部分)存在十几UV的压降,初步判断为插座端子负极存在铜镍合金造成了压降;
实验数据如下:
毫伏表设电压        8mv        5mv        4mv        3mv        2mv        1mv        0mv        -1mv        -2mv
插头螺丝电压        7.824        4.828        3.832        2.83        1.833        0.836        -0.16        -1.152        -2.146
插头铜片电压        7.824        4.816        3.822        2.816        1.816        0.822        -0.176        -1.168        -2.161
请问各位前辈,这种由于母头热电偶材质引起的压降怎么去除,六位半需要量第一个图的母头插座电压作为实际值。这个实际值就是用于热电偶数采定标校准的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