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三种电平转换电路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24-10-16):
这三种电平转换电路有哪些优缺点?

速率不同

网友A:
前面MOS管电路是双向电平转换。也就是说,信号从SDA1到SDA2,或者,SDA2到SDA1都可以传输。并且,从SCL1到SCL2,或者,SCL2到SCL1也可以传输。

但后面两个电路只是单向传输。

@xmar :还有一个特性估计大多数人不知道,以NPN为例,当BE正偏时,大家可能以为CE之间的电流是只能从C流向E,其实还可以从E流向C,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CE双向的压降都很小。
@xmar :因为我试过,总之,三极管CE交换也能用,放大倍数降低,坛里也有人讨论过:https://bbs.21ic.com/icview-519216-1-1.html
@LcwSwust :例如,信号不能从3V3_RXD传输到5V_TXD。毫无疑问三极管肯定是单向电平转换。何来双向转换?
三极管也是双向电平转换。R21最好是改接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