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内置eeprom跟flash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4-10-16):
都是存数据的

网友A:
epprom和flash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储介质

网友B: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你得首先知道什么是EEPROM和flash。

网友C:
擦写次数与寿命不同

网友D:
EEPROM允许按字节进行读写操作,Flash存储器通常需要按块进行擦除和写入。

网友E:
EEPROM通常使用串行接口,如I2C等,Flash存储器可以使用串行或并行接口,如SPI、SDIO或NAND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