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窄脉冲是不是容易把MOS损坏?如何优化?

楼主(2024-10-16):
窄脉冲是不是容易把MOS损坏?如何优化?有些产品,在待机时也要输出一点功率,此时脉冲比较窄,不到1%,应该如何优化呢?

网友A:
通过选择合适的MOSFET(高开关频率高耐压低寄生电容,减少导通损耗)、优化PCB设计(布局优化)、使用缓冲电路(在MOSFET的漏极和源极之间加入RC缓冲电路,以吸收电压尖峰和电流尖峰,从而保护MOSFET)、优化驱动电路以及采用软开关技术等方法,可以有效减少窄脉冲对MOSFET的损害。在待机时输出少量功率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降低开关频率、使用PWM调制(PWM调制来应对低功率情况也可以解决)、采用频率折返技术以及优化控制策略等措施来优化窄脉冲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选择合适的MOSFET(高开关频率高耐压低寄生电容,减少导通损耗)、优化PCB设计(布局优化)、使用缓冲 ...

收到,谢谢坛友的指点迷津,我理解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