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干货分享】PCB板材质的种类,你知道多少?

楼主(2024-10-17):
【干货分享】PCB板材质的种类,你知道多少?

PCB板,即印制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是电子设备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PCB板主要由绝缘基板和导电图形构成。绝缘基板通常采用玻璃纤维增强树脂等材料,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和机械强度,为电子元件提供稳定的支撑。导电图形一般由铜箔制成,通过蚀刻等工艺形成特定的电路布局,将各种电子元件连接在一起,实现电子信号的传输和处理。下文我们将一起共同了解它的材质,往下看看吧。

PCB板材质的种类:

PCB材质很多,比如玻璃纤维板,纸基板,金属基板,还有塑料基的,很多,还有高频的PTFE等等

PCB种类

A. 以材质分

a. 有机材质

酚醛树脂、玻璃纤维/环氧树脂、Polyimide、BT/Epoxy等皆属之。

b. 四轴飞行器材质

铝、Copper-invar-copper、ceramic等皆属之。主要取其散热功能

B. 以成品软硬区分

a. 硬板 Rigid PCB

b.软板 Flexible PCB 见图1.3

c.软硬板 Rigid-Flex PCB 见图1.4

C. 以结构分

D. 依用途分:通信/耗用性电子/军用/计算机/半导体/电测板

另有一种射出成型的立体PCB,因使用少,不在此介绍。

电路板材质有哪些几种?

94V-0、94V-2 属于一类阻燃级别材质, 而这两种中94V-0又属于阻燃级别材质中最高的一种。

PCB板材一般分为几种颜色,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绿色是最常见的,还有黑色、红色、蓝色、黄色

颜色与品质是毫不相干的,只是一种个性化的表现而已

PCB板材主要考虑的是材质和厚度等,很少考虑颜色。你说的应该是阻焊油墨的颜色吧!阻焊油墨颜色有白,黄,黑,红,蓝,还有一种透明的油墨,用的最多的是绿色油墨。根据板子的精度要求使用的阻焊油墨是有差别的。

PCB板板材有那几种规格?

按档次级别从底到高划分如下:

94HB/94VO/22F/CEM-1/CEM-3/FR-4

线路板规格详细介绍如下:

  94HB:普通纸板,不防火(最低档的材料,模冲孔,不能做电源板)

  94V0:阻燃纸板 (模冲孔)

  22F:单面半玻纤板(模冲孔)

  CEM-1:单面玻纤板(必须要电脑钻孔,不能模冲)

  CEM-3:双面半玻纤板(除双面纸板外属于双面板最低端的材料,简单的双面板可以用这种料,比FR-4会便宜5~10元/平米)

  FR-4: 双面玻纤板

一. 阻燃特性的等级划分可以分为94V—0 /V-1 /V-2 ,94-HB 四种

二. 半固化片:1080=0.0712mm,2116=0.1143mm,7628=0.1778mm

三. FR4 CEM-3都是表示板材的,fr4是玻璃纤维板,cem3是复合基板

四. 无卤素指的是不含有卤素(氟 溴 碘 等元素)的基材,因为溴在燃烧时会产生有毒的气体,环保要求。

六. Tg是玻璃转化温度,即熔点。

电路板必须耐燃,在一定温度下不能燃烧,只能软化。这时的温度点就叫做玻璃态转化温度(Tg点),这个值关系到PCB板的尺寸安定性。

以上,简要介绍了PCB板的材质,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网友A:
绝缘基板通常采用玻璃纤维增强树脂等材料,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和机械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