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4000系列上的Modbus实现

楼主(2024-10-17):
Modbus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其允许多个(大约240个)设备连接在同一个网络上进行通信,举个例子,一个测量温度和湿度的装置,并且将结果发送给计算机。在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SCADA)中,Modbus通常用来连接监控计算机和远程终端控制系统(RTU)。

Modbus协议目前存在用于串口、以太网以及其他支持互联网协议的网络版本。大多数Modbus设备通信通过串口EIA-485物理层进行。

对于串行连接,存在两个变种,它们在数值数据表示和协议细节上略有不同。Modbus RTU是一种紧凑的,采用二进制表示数据的方式,Modbus ASCII是一种人类可读、冗长的表示方式。这两种变种都是用串行通信方式。RTU格式后续的命令/数据带有循环冗余校验的校验和,而ASCII格式采用纵向冗余校验的校验和。被配置为RTU变种的节点不会和设置为ASCII变种的节点通信,反之亦然。

对于通过TCP/IP(例如以太网)的连接,存在多个Modbus/TCP变种,这种方式不需要校验和计算。

对于所有的三种通信协议在数据模型和功能调用上都是相同的,只有封装方式不同。

基于以上协议,在XMC4000系列上进行了相关的开发,而Modbus/TCP是基于ETH_LWIP这个APP进行开发的,所以仅支持以下系列(实际上是因为XMC4100/XMC4200不支持Ethernet):

具体的例程可以参考附件。

网友A:
modbus RTU通信应该是最常用的

网友B:
Modbus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其允许多个(大约240个)设备连接在同一个网络上进行通信

网友C:
感谢分享,请问一下,modbs协议里面分别实现了哪几个功能码呢?不知道MODBUS这部分可以移植到xmc其它系列的mcu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请问一下,modbs协议里面分别实现了哪几个功能码呢?不知道MODBUS这部分可以移植到xmc其它系列的 ...

例程中实现了一个这样的数据流:

这样的功能通常可以用在温度和适度的控制装置中,将不同的clients的数据全部发送回master进行统一的监控。如果是Modus/TCP的协议就只能在XMC4000上进行开发,因为XMC1000系列没有Ethernet的功能。

网友D:
请问一下有主站的可以参考吗?这个好像是freemodbus 从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有主站的可以参考吗?这个好像是freemodbus 从站的

例程中的主站是基于Modpoll Modbus master simulator来将laptop作为master。目前只有这两个例程可以参考了,关于主站的更多配置您可以到Modbus的相关界面中进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