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接入三方设备,三方设备的5V输出降到2.3V,怀疑带载能力

楼主(2024-10-17):
请教一下问题,我这边有个三方设备,他的5V输出我接上我们的设备后电压下降到2.3V,然后我用负载仪想看看对方带载多少,加到1ma的负载电压下降到了1V,然后还不稳定,但是我们的设备在几百ma,这个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点评):
恒压模式看看,多大电流

网友B:
负载太轻了,给个50mA 试试

网友B:
或者试试恒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太轻了,给个50mA 试试

电压直接没了,太奇怪了

网友C:
有的移动电源会在轻载(空载)时休眠,输出电压会降低,建议5V与GND之间接一个小电阻试试.

网友D:
如果只是内部一个串电阻输出的5V信号电压,你拿来当电源用?比如OC门上拉10K,你表量肯定是5V,但是能用吗?

楼主:
这里接了我们自己的设备就变成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内部一个串电阻输出的5V信号电压,你拿来当电源用?比如OC门上拉10K,你表量肯定是5V,但是能用吗 ...

如果只是信号电压,我觉得不会有接口引出设备外接口

网友B:
你先看看这个三方设备 接口说明 一般都有的

楼主(点评):
没有设备说明,这个是外场带回来,让我看看怎么我们的设备接上去没反应

网友B:
确定是电源输出口?

楼主(点评):
我看了,不是DCDC转的那个5V电压,我用万用表量了和他输出的5V是不通的,可能就和上面说的是个信号电压吧

网友B:
拍个照片来看看

网友B:
充电宝的5V 如果负载太轻,确实会关闭,休眠状态 输出大概就2-3V
你可以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点评):
好的 ,感谢我去看看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拆开看看接口内部 是不是电源输出,有没有LDO dcdc
如果是运放 输出,那确实带不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的5V 如果负载太轻,确实会关闭,休眠状态 输出大概就2-3V
你可以示波器看看波形 ...

不可能,空载也是5V,不信你可以用表量。

网友C(点评):
淘宝搜“充电宝 休眠” 有惊喜

网友E:
信号线带负载了吧。还有一种据说是带负载类型检测的电源,不是它的不干活。

楼主(点评):
还有这种说法,长见识了

网友F:
1ma可能太小了机器处于启停状态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负载太轻了,给个50mA 试试

只知道负载重电源电压会被拉低(电源内阻),还没听说过负载太轻电压被拉低需要加重负载,这样的电源合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