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一个N76E003AT20电机方案

楼主(2024-10-17):
求一个N76E003AT20电机方案 例程

网友A(2025-01-20):
这种你就直接去官网找找就行了

网友B:
你的电机方案啊?用的啥电机啊

网友C:
一般来说,电机用PWM就可以实现控制了,主要是电路得设计好

网友D:
先看你的电机用那种,然后电路怎么设计的,这都是有说法的

网友E:
一般这种芯片驱动电机好像就PWM可以吧

网友F:
你电机功能要是简单就IO得高低电平驱动正反转呗

网友G:
电机方案不一定要限制MCU的,你随便找个,然后移植到N76上就行了

网友H:
我觉得这种你不如找代理商或者FAE支持你

网友I:
你大致需求是什么,就控制电机工作就行吗?

网友J:
你找个这芯片的例程,关于PWM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