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 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4 ?

楼主(2024-10-17):
GD32F303CBT6用keil+JLINK V9.6下载时, 总是出现 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4,试过网上说的很多种方法,都没有解决,哪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A:
usb线是不是太长/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使用Keil和JLINK V9.6下载程序到GD32F303CBT6时,出现“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4”错误,可以 ...

我刚开始描述的有点问题,这个单片机在FLASH--Erase后,就可以下载,但是下载后,再次下载时,就又会弹出那个错误的对话框.如果再次FLASH--Erase,又可以下载.所以它不是不能下载,而是有问题的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线是不是太长/质量不行

不是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虚焊?有热风枪稍热下?

谢谢,问题己经解决,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级的错误,错把GD32F103认为是GD32F303焊接到了板子上.换回GD32F303后问题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己经解决,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级的错误,错把GD32F103认为是GD32F303焊接到了板子上.换回GD32F303后 ...

这种问题还是需要进行确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