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9120的2.2uF电容是必须的吗?

楼主(2024-10-17):
CH9120的2.2uF电容是必须的吗?这个电容的数值比2.2uF大点可以么?比如使用4.7uF是否可以?

网友A:
建议按照手册要求,5脚VDD脚外接2.2uf的退耦电容。

网友B:
数据手册要求的一般是最小值或者典型值,取大一点问题也不大。

网友C:
能加上最好

网友D:
最好按照手册推荐值,有些偏差也没有什么问题,最好按照官方给的典型值

网友E:
有就加上,没有空着应该也行

网友F:
问题不大,用100uf也可以

网友G:
按照官方的设计呗,不然容易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的

网友H:
我觉得是必须的,因为手册是这么写的

网友I:
可以不是必须,可以稍微比2.2uF大点,但是最好是2.2uF

网友J:
这个咋说呢,不是非要2.2的,可以在其附近,最好是比2.2大点

网友K:
一般不都是按照手册来设计吗

网友L:
其实我觉得是必须的,当然了,没有它也能照常使用

网友M:
这个退耦电容一般是必须要有的

网友N:
我建议是按照手册来弄,不然不稳定不可靠啊

网友O:
肯定是必须的啊,不然手册强调的是什么

网友P:
还是用这个参数的吧,毕竟官方的建议,肯定是多次实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