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STM32的Linux开发板能跑语言识别吗

楼主(2024-10-17):
是本地语言识别,离线命令词也行,求推荐~

网友A(2024-11-20):
应该是可以跑这种的,但是得找相关的算法才行,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用启英泰伦的离线语音识别模块,然后用linux与离线语音模块进行串口通讯不就行啦

网友B:
STM32的Linux开发板是一种基于STM32微控制器并搭载了Linux操作系统的嵌入式开发板。至于这种开发板能否跑语言识别功能,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STM32的性能需要足够强大以支持语言识别算法的运行。某些高级的语言识别算法可能需要较高的计算能力和内存资源,这需要根据具体的STM32型号和其性能来决定。

其次,语言识别功能需要软件支持,可能涉及到特定的操作系统API、中间件或第三方库。如果Linux系统中有现成的支持语言识别的中间件或库,那么STM32的Linux开发板就可以运行语言识别功能。否则,可能需要开发者自行开发或寻找适合的解决方案。

最后,硬件资源(如麦克风、音频处理单元等)也是实现语言识别的关键因素。STM32开发板需要配备相应的硬件才能采集语音数据并进行分析处理。

总的来说,如果满足上述条件(包括硬件性能、软件支持和相关硬件资源),STM32的Linux开发板理论上是可以运行语言识别功能的。但具体实现还需要根据开发板的实际性能和资源状况进行评估和开发。

网友C(2024-12-28):
就不是linux也能做语言识别的吧

网友D:
这个我觉得不如用ESP32了,比较好用

网友E:
你说的这种还是外置芯片比较好吧,好用

网友F:
STM32Linux开发板可以运行语言识别应用,但具体能否运行取决于开发板的性能、内存大小以及所搭载的语言识别软件的复杂度

网友G:
语言识别通常需要强大的处理器和足够的内存来运行相关的算法和模型。STM32Linux开发板具备足够的处理能力,可以支持一些简单的语言识别任务

网友H:
还需要考虑语言识别软件或框架的兼容性以及开发环境设置等问题。确保所选语言识别软件与STM32Linux开发板兼容,并正确配置开发环境以实现语言识别的功能

网友I:
STM32Linux开发板可以运行语言识别应用,但需要根据具体需求和硬件性能进行评估和选择

网友J:
肯定是支持的啊,而且在线的话更简单,离线的话可能耗点资源

网友K:
我觉得肯定可以,但一般来说这种做语言识别的会比较麻烦,不如用外置的专用芯片了

网友L:
都用linux了,肯定支持啊

网友M:
使用如TensorFlow Lite for Microcontrollers、X-CUBE-AI等工具,可以将训练好的小型语音识别模型部署到STM32开发板上,实现本地语音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