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瞬时功耗一般怎么测?

楼主(2024-10-17):
是拿示波器抓吗?还是说用一些专用的仪器测量

网友A:
有专用仪器,也可以用示波器触发模式抓波形。

网友B:
其实还是得检测电流波形

网友C:
其实示波器就可以

网友D:
对于需要长时间监测或记录瞬时功耗的应用,可以使用数据采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连续记录功率数据,并允许用户后期分析瞬态功率事件

网友E:
数字功率计通常具有高精度和快速响应的特点,适用于大多数瞬时功耗的测量

网友F:
对于需要更高精度测量的应用,可以使用采样功率计

网友G:
示波器配合电流探头使用,可以测量电路中的瞬时电流

网友H:
一些高级万用表也具备测量峰值功率的功能

网友I:
在一些特定的应用中,如非接触式功耗测量或高频瞬态功率测量,可能需要使用特殊的传感器,如霍尔效应传感器或光电传感器

网友J(2024-11-18):
一般不是有电量计吗,应该能测吧

网友K:
示波器应该不好抓吧,除非有数据保存的功能

网友L:
一般是有那种小的电流表,带测量的功能的

网友M:
数字万用表也可以,但是要注意能保存记录才行,不然看不出来的

网友N:
使用示波器测量电压和电流的瞬时值,然后通过公式 ( P = V \times I ) 计算瞬时功率。

网友O:
使用专门的功率分析仪(如Keysight、Tektronix等品牌的功率分析仪)直接测量瞬时功率

网友P:
使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和电流的瞬时值,然后通过公式计算瞬时功率

网友Q:
我觉得可以用电量计可以这么弄,直接能显示吧

网友R:
你这是想要精准的数据吗?得用高精度的仪器才行吧

网友S:
使用电路仿真软件(如LTspice、PSpice等)对电路进行仿真,测量瞬时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