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买了个555定时器调光的小板子,发现频率比较低

楼主(2024-10-17):
准备用于控制直流电机转速,先买个555定时器的廉价包邮的板子,示波器观察频率很低,只有几百Hz,肯定没有几十KHz的效果好,是吧。还是老老实实用单片机做,轻轻松松20KHz以上。

楼主:
所以是不是这个频率越高越好啊,是不是高了控制电机的话,更加平稳。

网友A:
普通的就是大众都测过,比较稳定。

网友B(2024-11-18):
如果你在使用555定时器调光的小板子时发现频率较低,可以通过调整电阻和电容值解决问题

网友C:
555定时器的频率主要由外接的电阻和电容决定,减小电阻值:减小 ( R_1 ) 和 ( R_2 ) 的值可以提高频率。减小电容值:减小 ( C ) 的值也可以提高频率。

网友D:
使用可调电阻,如果你希望灵活调整频率,可以使用可调电阻(电位器)来代替固定电阻。这样你可以通过旋转电位器来调整频率。

网友E:
使用更高频率的振荡器,如果555定时器的频率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可以考虑使用更高频率的振荡器模块,如晶体振荡器或数字振荡器。

网友F:
使用微控制器,如果你需要更精确的频率控制,可以考虑使用微控制器(如Arduino)来生成PWM信号。微控制器可以非常灵活地调整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G:
检查电路设计,确保你的电路设计没有错误,特别是电阻和电容的连接是否正确。错误的连接可能会导致频率不正确。

网友H:
通过调整电阻和电容的值,使用可调电阻,或者考虑使用更高频率的振荡器或微控制器,你可以有效地提高555定时器调光小板子的频率。

网友I:
电机使用555定时器来控制?能行吗?

网友J:
我觉得你用单片机确实比555芯片好用很多

网友K:
一般可以达到20K的频率了,你得调整才行

网友L(2025-09-20):
555 定时器调光小板子频率低,多因外围 RC 参数配置导致。其振荡频率由充放电电阻(R1、R2)和电容 C 决定,公式为 f=1.44/[(R1+2R2) C]。若 R 值偏大或 C 值过大,充放电周期变长,频率就会降低。另外,负载电流过大也可能拉低频率,可通过调整 RC 参数或优化负载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