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无线串口模块—配置软件以及串口助手的使用

楼主(2024-10-17):
1、适用型号
本文适用于无线串口模块调试。
文中的软件界面截图,可能会由于软件系列、软件版本不同而略有区别。
2、使用参数设置软件RF_Setting
使用方法(以E32-433TBL-01型号lora模块开发测试套件说明)
说明:E32-433TBL-01是贴片串口模块结合USB转TTL串口底板形成的无线模块开发成套测试产品,供客户测试及开发,大大降低了客户的测试及开发难度。本手册描述测试底板如何使用,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E32-433TBL-01用户手册。
第一步:安装驱动,请到官网下载驱动程序CH341SER.EXE,双击安装。本驱动程序支持32/64位Windows10/8.1/8/7/VISTA/XP,SERVER2016/2012/2008/2003,2000/ME/98,通过微软数字签名认证,支持USB转3线和9线串口等。
第二步:将E32-433TBL-01 两个模式选择跳线帽去掉,使模块的 M1=1,M0=1 悬空(视为高电平),此时模块处于休眠模式,用户可访问寄存器,对模块进行配置。详情见对应型号用户手册。

第三步:将Micro USB线、天线,对应连接到E32-433TBL-01型号的lora模块开发测试套件上。
第四步:打开参数设置软件RF_Setting,选择串口,点击“打开串口”

第五步:点击“读取参数”,可以在左侧查看模块参数、版本信息。

第六步:调整模块的参数,并点击“写入参数”;

可能的问题和注意事项
请选择合适的串口序号。
请安装驱动。
保证模块工作在休眠模式。即:M1/M0 跳线帽需拔下。
选择合适的供电电压,避免损坏无线模块,详见模块手册。
3、使用串口助手
快速通信测试(M1=0,M0=0)
1、使用两个E32-433TBL-01模块,将M1、M0跳线帽连接上,此时无线模块处于一般模式(模式0)
2、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择串口参数,点击打开串口。在发送窗口发送11 22 33 ff,在接收窗口可以查看到模块收到的数据。

使用串口助手设置参数(M1=1,M0=1)
和使用RF_Setting 软件一样,参数设置前需要 M1=1,M0=1,即跳线帽断开。串口助手必须设置为 9600、8N1。使用 HEX 格式发送,下图的示例中,将写入参数: C0 12 34 1A 17 44,此时模块会返回对应配置参数。
参数的具体意义,根据不同无线模块而不同,请查看相关无线模块用户手册。

使用串口助手读取参数(M1=1,M0=1)
M1 和 M0 的设置和参数设置的时候一样,如下图中发送 C1 C1 C1 ,模块返回参数 C0 00 00 1A 17 44(出厂默认参数) ,参数的具体意义见用户手册。

使用串口助手执行其他指令
其余指令的使用方式和参数读写指令雷同,各无线数传模块支持的指令不同,具体请查看相关产品手册。

文章转载来源:https://www.ebyte.com/news/35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