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管脚重映射

楼主(2024-10-18):
gpio_pin_mux_config和gpio_pin_remap_config都是用于重映射的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功能是一样的,都是把外设指定到IO
gpio_pin_remap_config  适用于413 403A,407,415 GPIO老架构型号
gpio_pin_mux_config 适用于421 423 425 435 437 402 405 等GPIO新架构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B:
emm 宏定义的名称

网友C:
个人觉得gpio_pin_remap_config  比gpio_pin_mux_config更容易理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