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机堵转如何判断

楼主(2024-10-18):
比如我在P55输出PWM控制电机的转速。
我在P30接入ADC检测是否堵转,该如何判断呢,一般堵转的时候这个地方的电压有什么变化?另外有没有必要串联一个10K欧姆电阻,

网友A:
监测电流变化
堵转时,电机的电流会显著增加。可以通过检测电机的工作电流来判断电机是否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