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直流有刷电机堵转如何检测?

楼主(2024-10-18):
比如我在P55那给一个PWM信号来控制MOS驱动电机的转速。
在P30那检测ADC,这里用了0.1Ω的电阻采样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当堵转的时候这里有什么变化呢,如何判断?

网友A:
要测量直流有刷电机是否堵转,通常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实现:

1. 监测电流变化
堵转时,电机的电流会显著增加。可以通过检测电机的工作电流来判断电机是否堵转。

方法:在电机驱动回路中串联一个电流检测电阻(或使用电流传感器),然后通过单片机的ADC接口读取电流值。
判定标准:设定一个电流阈值,当检测到电流超过设定值时,认为电机可能堵转。
2. 监测电压变化
堵转时,电机的反电动势(Back EMF)会下降,导致端电压降低。

方法:使用分压电阻监测电机两端的电压变化。通过反电动势的降低可以间接判断电机是否堵转。
判定标准:如果电压降低到某个阈值,可以认为电机堵转。
3. 使用霍尔传感器
如果电机轴上有安装霍尔传感器,霍尔传感器可以直接检测电机的转速。堵转时,霍尔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会停止变化。

方法:读取霍尔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监测其频率或脉冲。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变化,可能电机已堵转。
4. 检测电机的速度反馈
如果电机没有霍尔传感器,也可以通过其他速度传感器(如光电编码器或磁编码器)监测电机的转速。

方法:将编码器或转速传感器的输出与预期的PWM输入进行比较,如果输出速度明显低于预期,可能是电机堵转。
5. 监测PWM信号的反馈
在使用PWM控制电机时,可以监测PWM控制信号与电机的实际反应之间的差异。如果电机没有按照预期的PWM输入转动,可能是堵转。

方法:结合反电动势或霍尔传感器信号,判断实际转速与PWM占空比的关系。
通常情况下,使用电流检测方法是最常见的,因为电流上升是最直接的堵转信号。在设计时,可以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和堵转电流设置适当的阈值,并确保电流检测电路能够准确测量。

转速监测法

网友B:
可以检测堵转电流来判断

网友C(2024-11-28):
三相无刷电机是如何检测呢,是不是类似

网友D(2025-01-31):
电机在堵转时,负载的转矩无法产生转动,导致电流显著增大。电流增大是判断电机是否堵转的直接信号。

网友D:
在电机驱动电路中串联一个电流检测电阻,或者使用电流传感器(如霍尔电流传感器、分流电阻),通过单片机的 ADC 读取电流信号。

网友D:
如果电机在启动或负载较重时电流较高,可能会误判为堵转。

网友E:
可以检测电流来判断是否堵转。

网友F(2025-07-18):
检测直流有刷电机堵转可:1)采样电流,超阈值报警;2)监测转速,低于阈值判定堵转;3)检测反电动势突变。

网友G(2025-08-27):
直流有刷电机堵转可通过检测电流、转速或反电动势实现:串取样电阻测电流突增;用编码器 / 霍尔传感器测转速骤降为零;监测反电动势消失。结合比较器或 MCU 判断,触发保护机制,防止电机烧毁。

网友H:
直流有刷电机堵转检测常用两种方式:一是电流检测,堵转时电流骤增,通过采样电阻或电流传感器采集电流,与阈值比较,超阈值判定堵转;二是转速检测,用编码器、霍尔元件测转速,转速突降为零或低于设定值时,判定堵转。

网友I:
堵转时,电机的反电动势几乎为零,导致工作电流急剧上升。通过实时监测电流变化可判断是否发生堵转

网友J(2025-11-18):
直流有刷电机堵转可通过检测电流、转速或反电动势实现。电流法:串联电流传感器,堵转时电流骤增,超阈值触发保护;转速法:用霍尔或编码器,转速突降为 0 时判断;反电动势法:电机不供电时测端电压,堵转时反电动势为 0。可结合 MCU 实时监测,快速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