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395udp数据收发问题

楼主(2024-10-18):
楼主基于freertos想实现udp连接,基于demo添加了一些中断处理的代码,能够ping通,但是用网络调试助手发数据后用wireshark抓包发现主机给ch395发送udp包没问题,ch395接收电脑出现icmp端口不可达错误,我已经关闭防火墙并确定ip等信息无误,请求帮忙!

楼主:
void ch395_task()
8        uint8_t ch395_recv_buf[1024];
uint8_t ch395_send_buf[]={"he11o this is ch395"}; CH395Q_SPI_Init();
ch395q_hardware_init(); ch395q_udp_init();
// FlagStatus Init_PIN;
uint8_t phy_change_status=ch395_cmd_get_phy_status(); printk("phy_change_status=%d\r\n",phy_change_status);
for(:;)
vTaskDelay(1000); if(CH395count>0){
uint16_t 1en = ch395_get_recv_1ength(socket_0); ch395_get_recv_data(socket_0,1en,ch395_recv_buf); for(uint8_t i=0;i<1en;i++)
printk("ch395_recv_buf[%d]=%d\r\n",i,ch395_recv_buf[i]);

uint8_t send_socket_status[2];
ch395_cmd_get_socket_status(socket_0,send_socket_status);
printk("ch395_cmd_get_socket_status=%x\r\n",send_socket_status[0]); ch395_send_data(socket_0,ch395_send_buf, strlen(ch395_send_buf)); CH395count--;}
提取文字的效果不太好

网友A:
您好,可以把测试代码和相关打印日志邮件发来看一下。邮箱:lq@wch.cn

网友B:
看不懂的路过

网友C:
网络配置和连接问题或许是

网友D:
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啊

网友E:
在使用CH395进行UDP通信时,出现ICMP端口不可达错误,通常意味着CH395在接收到UDP数据包后没有正确处理或回复,导致发送方认为目标端口不可达。

网友F:
确保CH395的UDP配置正确,特别是端口号和IP地址的配置。

网友G:
查查CH395的IP地址配置正确,并且与网络调试助手的IP地址在同一子网内。

网友H:
建议保证CH395监听的端口号与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的端口号一致

网友I:
检查中断处理代码,确保中断处理代码正确处理了UDP数据包的接收

网友J:
中断处理函数,确保中断处理函数正确处理了UDP数据包的接收,并正确解析数据包内容

网友K:
数据包解析,保证在接收到UDP数据包后,正确解析数据包内容,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L:
检查网络调试助手配置,网络调试助手的配置正确,特别是目标IP地址和端口号。

网友M:
通过Wireshark抓包分析,查看CH395是否正确接收到了UDP数据包,以及是否有回复数据包。如果出现ICMP端口不可达错误,说明CH395没有正确处理或回复UDP数据包

网友N:
虽然你已经关闭了防火墙,但仍需确保没有其他网络设备或软件阻止了UDP数据包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