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 USART 使用DMA不能发送,请指教

楼主(2024-10-18):
使用APM库APM32F4 USART 使用DMA不能发送,DMA接收可以,使用STM的库可以

网友A:
我们这边用的APM32F4xx_DAL_SDK_V1.1.1\Examples\Board_APM32F407_Tiny\USART\UART_TwoBoardsDMA,例程可以正常发送,请下载官网最新的DAL库测试一下哦~

网友B:
应该可以吧,dma初始化需要配置对应的通道,将usart tx 映射到对应的dma 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C:
或许是DMA配置问题

网友D:
更新或更换库

网友E(2025-07-18):
APM32F4 USART 用 DMA 无法发送可能因:DMA 通道未正确映射,传输配置(方向、触发源)错误,或未使能 USART 与 DMA 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