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国民技术N32G430 有关CAN外设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4-10-18):
CAN外设初始化-基本参数
01.禁用时间触发、使用软件的方式来决定自动离线和自动唤醒、禁止报文自动重传;
02.接收FIFO锁定,当前接收报文未读出时,下一个报文将被丢弃;
03.发送优先级由发送强求顺序决定;
04.CAN模式设置为正常模式:CAN_NORMAL_MODE;
05.CAN波特率被设置为1M32M/((1+7+8)*2)= 1M;
CAN_Reset(CAN);
    CAN_Structure_Initializes(&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TTCM          = DISABLE;   //禁用时间触发通信模式
    CAN_InitStructure.ABOM          = DISABLE;   //自动离线模式选择软件确定
    CAN_InitStructure.AWKUM         = DISABLE;   //自动唤醒模式选择软件确定
    CAN_InitStructure.NART          = DISABLE;   //禁止报文自动重传
    CAN_InitStructure.RFLM          = DISABLE;   //接收FIFO锁定,当前接收报文未读出时,下一个接收到报文将被丢弃
    CAN_InitStructure.TXFP          = ENABLE;    //发送优先级由发送请求的顺序决定
    CAN_InitStructure.OperatingMode = CAN_NORMAL_MODE;
    /* Baud rate calculation = CAN clock/(BaudRatePrescaler*(TBS1+TBS2+1)) */
    CAN_InitStructure.RSJW          = CAN_R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TBS1          = CAN_T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TBS2          = CAN_T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BaudRatePrescaler = 2;
    /*Initializes the CAN */
    CAN_Initializes(CAN, &CAN_InitStructure);
涉及相关寄存器如下:

楼主:
CAN外设初始化-滤波器设置
01.使用CAN过滤器组0,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02. CAN过滤器位宽为单个32位模式,使用FIFO0用于CAN接收;

03.使能CAN滤波器和CAN中断FIFO0接收;
/* CAN filter init */
    can_rx.filter.Filter_Num            = 0;                             //过滤器组0
    can_rx.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_IDMASKMODE;         //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can_rx.filter.Filter_Scale          = /*  */CAN_FILTER_32BITSCALE;   //过滤器位宽为单个32位
    can_rx.filter.Filter_HighId         = CAN_STD_ID_LIST_32BIT_H(0x00000001);
    can_rx.filter.Filter_LowId          = CAN_STD_ID_LIST_32BIT_L(0x00000001);
    can_rx.filter.FilterMask_HighId     = CAN_STD_ID_H_MASK_DONT_CARE;
    can_rx.filter.FilterMask_LowId      = CAN_STD_ID_L_MASK_DONT_CARE;
    can_rx.filter.Filter_FIFOAssignment = CAN_FIFO0;  //FIFO0 用于CAN接收
    can_rx.filter.Filter_Act            = ENABLE;     //使能CAN滤波器
    CAN_Filter_Initializes(&can_rx.filter);
    /* IT Configuration for CAN */
    CAN_Config_Interrupt_Enable(CAN, CAN_INT_FMP0);
相关寄存器如下:

楼主:
CAN发送与接收直接调用LIB库中的CAN_Transmit_Message_initializesCAN_Message_Receive函数接口即可。
编写接口实现对CAN外设的中断接收应答机制,使用广成科技的USB-CAN即可获取到CAN数据

网友A:
USB-CAN 这个工具怎么连接的?这家的CAN稳定性怎么样?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B:
在调用CAN 收发这块可以给一个详细的代码示例吗?我这边CAN中断接收一直未调通,请教一下楼主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CAN 这个工具怎么连接的?这家的CAN稳定性怎么样?有相关资料吗?

广成科技的USB转CAN盒我感觉还可以,黑色这种,工作中拿来做CAN相关测试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些具体使用的说明可以查阅这里的pdf,推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调用CAN 收发这块可以给一个详细的代码示例吗?我这边CAN中断接收一直未调通,请教一下楼主这个问题? ...

CAN外设初始化配置完毕后,我的中断函数调用如下,使用回调的方式调用lum_cmd_callback函数,在此函数中做应答处理,之后调用CAN发送函数发送数据帧。
void CAN_RX0_IRQHandler(void)
{
    CAN_Message_Receive(CAN,CAN_FIFO0, &can_rx.rx_header);
    lum_cmd_callback(can_rx);
}

// CAN中断回调处理函数
void lum_cmd_callback(CANRxMessage msg)
{
           tCANID        temp_id;
               temp_id.data.id = msg.rx_header.StdId;

        // //lum add ...
        …
        can_unpack_reply(temp_id.data.cmd_id);
}

//最后发送函数的调用
can_tx.tx_header.StdId = temp_id.data.id;
CAN_Transmit_Message_initializes(CAN,&can_tx.tx_header);

网友C:
国民的MCU还没有升级为CANF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民的MCU还没有升级为CANFD吗?

国民有些系列的MCU带有CAN FD的,这款n32g430只是CAN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