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直流电机在PWM驱动下的堵转电流与占空比关系

楼主(2024-10-18):
PWM占空比的变化会影响电机的实际驱动电压,进而影响电机的堵转电流。这里有几个关键点可以帮助理解这种关系:
1. PWM占空比对电流的影响PWM信号控制的是电机的平均电压:
  • 占空比高(接近100%):平均电压接近电源电压,堵转电流接近电机堵转时的最大电流。
  • 占空比低(例如50%):平均电压较低,电机的堵转电流也会相应降低。
因此,堵转电流并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随PWM占空比的不同而变化。当PWM占空比降低时,电机的实际输入电压下降,堵转时流过电机的电流也会减小。
2. 堵转电流与PWM占空比的关系堵转电流可以近似为:

其中:
  • V电源V_{\text{电源}}V电源 是电源电压。
  • 占空比 是PWM信号的占空比(例如0.5代表50%)。
  • R电机R_{\text{电机}}R电机 是电机的线圈电阻。
当电机堵转时,电流会与PWM占空比成正比。因此,如果你在低占空比(例如20%)时进行堵转检测,电流相对较小,而在高占空比(如90%)时堵转电流会更大。
3. 设定动态阈值因为堵转电流与PWM占空比相关,因此可以考虑根据实时的PWM占空比动态调整电流检测的阈值。例如,假设你设定的最大堵转电流阈值为满占空比(100%)时的6A:
  • 如果当前PWM占空比为50%,可以将电流阈值设定为3A。
  • 如果当前PWM占空比为30%,则可以将电流阈值设为1.8A。
这样可以避免在低占空比时检测到的正常电流被误认为堵转。
4. 实际应用建议
  • 实时计算阈值:在代码中可以根据当前的PWM占空比动态调整堵转电流的检测阈值,这样可以避免误判,并且在任何占空比下都能准确检测堵转。
  • 低占空比保护:如果占空比非常低时(例如低于10%),可能堵转电流很小,此时可以通过对转速的检测(如使用编码器或霍尔传感器)来辅助判断是否堵转。
总之,堵转电流确实会随PWM占空比变化,动态调整电流阈值可以提高堵转检测的可靠性。

楼主:
另外就是做好之后对堵转进行实测,带负载实测,根据测量结果再找出一个合理的评估堵转的方案。

网友A:
这个不准吧,因为那个堵转时候会有脉冲。

网友A:
不过也差不多了,因为正常运转时候是没有脉冲的,很平稳。

网友B(2024-11-18):
在PWM(脉宽调制)驱动下,直流电机的堵转电流与占空比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关系,我们需要熟悉占空比:PWM信号的占空比是指在一个周期内,高电平时间与整个周期时间的比值。占空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范围从0%到100%。

网友C:
正常来说,堵转的话,PWM的占空比应该设置为0,不进行电机驱动,这样才对,不过有些时候还会做的是,堵转的时候会加大占空比,给电机一个大驱动,如果力量够大还保证电机没故障的前提,是可以解决堵转的

网友D:
堵转电流:当直流电机被完全堵住(即转子无法转动)时,电机消耗的电流称为堵转电流。堵转电流通常是电机在最大负载下的电流。

网友E:
在PWM驱动下,直流电机的平均电压 ( V ) 与占空比 ( D ) 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V= D \cdot V_{supply} ]其中:( V_{avg} ) 是电机的平均电压。( D ) 是占空比。( V_{supply} ) 是电源电压。

网友F:
堵转电流与占空比的关系,在堵转状态下,电机的转子无法转动,因此电机的反电动势(Back EMF)为零。此时,电机的电流主要由电机的电阻和电源电压决定。

网友G:
在PWM驱动下,直流电机的堵转电流与占空比成正比。占空比越高,堵转电流越大。

网友H:
正常来说这个关系可以通过简单的公式 ( I_{stall} = \frac{D \cdot V_{supply}}{R} ) 来表示。

网友I:
我觉得堵转电流直接用电机手册上的参数就知道了吧

网友J:
这个堵转电流和占空比还能有关系呢啊?

网友K:
反正就是占空比越小,可能堵转电流能小点吧

楼主:
波形有点乱,不是特别准,但是肯定可以达到报警停机。

网友L:
可以测一下正常工作的波形,确认一下,然后堵转时候的脉冲

网友M:
有时候堵转起来都一样了。

网友A:
驱动直流电机还挺容易。

网友N(2025-01-20):
在代码中可以根据当前的PWM占空比动态调整堵转电流的检测阈值,这样可以避免误判,并且在任何占空比下都能准确检测堵转。

网友O:
使用的电机不同,这个电流不一样吧。以及电压。

网友P:
PWM信号的占空比是指在一个周期内,高电平时间与整个周期时间的比值

网友Q:
随着占空比降低,平均电压也会相应降低。

网友R:
由于堵转电流随PWM占空比变化,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动态调整堵转电流的检测阈值。

网友S:
PWM信号通过控制电机的平均电压来调节电机的运行状态。占空比越高,电机的平均电压越接近电源电压;占空比越低,平均电压越低。

网友T:
直流电机在PWM驱动下的堵转电流与占空比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占空比越高,堵转电流越大,但不会超过电机堵转时的最大电流值;占空比越低,堵转电流越小。

网友U:
当直流电机堵转时,即电机的转子无法旋转,电机的反电动势(back EMF)为零,此时电机的电流完全由电阻决定。在PWM驱动下,电机的平均电压与PWM信号的占空比成正比。

网友V:
实际应用中,由于电机的电阻相对较小,堵转电流可能会非常高,这可能导致电机过热甚至损坏。

网友V:
当占空比接近 100% 时,平均电压接近电源电压,此时电机的堵转电流接近电机堵转时的最大电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PWM 信号几乎一直处于高电平,电机两端的电压接近电源电压,电机的反电动势较小,根据欧姆定律,电流会较大,接近堵转电流的最大值。

网友W:
直流电机在PWM驱动下的堵转电流与占空比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但这种关系受到电机内阻、电感、电源电压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X(2025-02-22):
当const用于修饰变量时,表示该变量的值不能被修改,即该变量是一个常量。

网友X:
如果占空比过高,堵转电流可能超过驱动电路的最大电流限制。

网友Y(2025-07-07):
在PWM控制下,电机堵转电流随占空比增加而增大,比例关系明显。

网友Z:
堵转电流和占空比有关系,占空比越高,堵转电流可能越大,电机启动和运行稳定性更好。

网友AA:
对啊,手册里通常会标注堵转电流,就是电机不转动时的最大电流。

网友AB:
波形正常,需测堵转脉冲情况。

网友AC:
是的,通常占空比小,电机堵转电流会减小,因为电机获得的能量减少。

网友AD:
直流电机驱动主要看选用的驱动电路,常见的H桥或PWM控制简单易行。

网友AE:
这可能是因为电机驱动电路的电流限制,即使堵转,电流也会达到一个最大值,所以感觉起来电机的阻力一样。

网友AF:
占空比就像电风扇开关的时间比例,高电平像风扇开,低电平像风扇关。

网友AG:
降低占空比,电压均值就跟着降,就像水龙头开的越小,水流就越少。

网友AH:
电机类型不同,电流和电压需求自然不同,得根据具体电机参数来定。

网友AI:
在 PWM 驱动下,直流电机堵转电流主要由电源电压和绕组电阻决定,占空比增大时电流相应增加,接近全占空比时达最大值。

网友AJ:
PWM调频,电机阻力增大,电流也随之升高,两者呈正相关。

网友AK:
电机电阻小,堵转电流大,易过热损毁。要控制电流,选合适电机或加装限流元件。

网友AL(2025-09-19):
直流电机 PWM 驱动下,堵转电流与占空比呈近似线性正相关。堵转时电机转速为 0,反电动势消失,电流仅由回路电阻和输入电压决定。PWM 占空比越高,单位时间内加在电机两端的平均电压越高,根据欧姆定律,回路平均电流(堵转电流)也随之增大,理想状态下堵转电流与占空比基本成正比,实际中会受开关损耗、绕组发热等轻微影响。

网友AM(2025-11-17):
在 PWM 驱动下,直流电机堵转电流与占空比近似成正比。堵转时电机转子停转,反电动势为零,电机近似纯电阻负载。按公式 I_stall=(D・V_supply)/R,占空比 D 越高,电机平均输入电压越高,堵转电流就越大,反之则越小,仅受电源电压和电机线圈电阻约束。

网友AN:
在 PWM 驱动下,直流电机未堵转时,占空比越高,平均电压越高,转速与电流随占空比近似线性上升;一旦堵转,电机反电动势消失,电流仅由供电电压、绕组电阻及 PWM 平均电压决定,此时电流与占空比近似线性正相关(占空比越高,平均电压越高,堵转电流越大),且远大于正常运行电流,需通过限流或堵转保护避免电机烧毁。

网友AO(2026-02-02):
直流电机 PWM 驱动下,堵转电流随占空比近似线性增大,占空比 0 时电流为 0,100% 时达最大堵转电流(等于电源直驱堵转电流)。因 PWM 为电压脉冲,平均电压与占空比正相关,堵转时电机反电动势为 0,平均电流由平均电压和电枢电阻决定,实际受续流、驱动管压降影响,略偏离理想线性。

网友AP:
核心受 PWM 平均电压、电机电枢电阻、驱动电路压降及 PWM 调制方式影响,堵转状态下电机无反电动势,是分析该关系的关键前提。

网友AQ:
降低占空比,电机电压跟着降,简单点说就是电压和占空比成正比。

网友AA:
在PWM控制下,电机堵转电流随占空比增加而增大。

网友AR:
占空比低,电压自然就低了,就像水龙头开小了,水流自然就小了。

网友AC:
波形没问题,得检查一下堵转时的脉冲信号。

网友AS:
是的,堵转电流通常在电机手册中明确列出,可以用来确定电路的承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