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编译调试遇到全局变量奇怪现象。

楼主(2024-10-18):
定义两个全局变量,当前ddd = 4 时,gshow全局变量和其他全局变量正常,
当前ddd = 3 时,所有全局变量就异常了。

异常时都时FFFF

网友A:
你这个说的太笼统了,无法分析问题。

网友B:
定位不准确不容易进行相关解决

网友C(2025-01-21):
如果ddd的值影响了其他全局变量的值,可能是因为某个地方发生了内存覆盖。这可能是由于数组越界、指针错误或其他内存管理不当导致的。

网友D:
如果代码中使用了条件编译指令(如#if、#ifdef等),并且这些指令与ddd的值有关,那么在不同的编译条件下,全局变量的定义或初始化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E:
如果全局变量没有被显式初始化,它们的初始值将是未定义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未初始化的值可能会因为ddd的值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网友C:
编译器优化可能会改变代码的行为,尤其是在涉及全局变量和条件逻辑时。如果编译器在ddd值为3时进行了不同的优化决策,这可能会导致全局变量表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