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80系列只有两个定义,请问如何区分任意通道的TIME-OUT标志?

楼主(2024-10-18):
请问,M480系列只有两个定义,请问如何区分任意通道的TIME-OUT标志?#define PDMA_INTSTS_REQTOF0_Pos          (8)                                               /*!< PDMA_T::INTSTS: REQTOF0 Position       */#define PDMA_INTSTS_REQTOF0_Msk          (0x1ul << PDMA_INTSTS_REQTOF0_Pos)                /*!< PDMA_T::INTSTS: REQTOF0 Mask           */

#define PDMA_INTSTS_REQTOF1_Pos          (9)                                               /*!< PDMA_T::INTSTS: REQTOF1 Position       */
#define PDMA_INTSTS_REQTOF1_Msk          (0x1ul << PDMA_INTSTS_REQTOF1_Pos)                /*!< PDMA_T::INTSTS: REQTOF1 Mask           */

网友A(2025-01-20):
在 Nuvoton M480 系列微控制器 中,定时器(Timer)模块支持多个通道,并且每个通道都有一个TIME-OUT标志(Timer Time-Out Flag),用于指示定时器计数是否达到预设值。虽然 M480 系列的定时器模块只有两个定义(如 TIMER0 和 TIMER1),但每个定时器模块支持多个通道(如 TIMER0 有 5 个通道,TIMER1 有 5 个通道)。

网友B:
区分任意通道的 TIME-OUT 标志,可以通过每个定时器模块(如 TIMER0 或 TIMER1)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C:
每个定时器通道的 TIME-OUT 标志位位于 TISR 寄存器中

网友D:
通过读取 TISR 寄存器的值,可以判断哪个通道触发了 TIME-OUT。

网友E:
在读取 TIME-OUT 标志后,需要手动清除标志位,以便下一次检测。

网友F:
如果多个通道同时触发 TIME-OUT,需要确保中断优先级设置正确

网友G:
每次检测到 TIME-OUT 标志后,必须手动清除标志位,否则会重复触发中断。

网友H:
确保定时器的时钟源、预分频器和比较值配置正确。

网友I:
通过读取 TISR 寄存器的值,可以区分不同通道的 TIME-OUT 标志

网友J:
每个通道的 TIME-OUT 标志位是独立的,可以通过掩码(如 TIMER_TISR_TIF0_Msk)进行检测。在检测到 TIME-OUT 标志后,需要手动清除标志位。